请高手支招直流调速

楼主(2004-02-16):
直流调速器出现脉冲丢失报警,我检查了脉冲电路和电枢用于监控脉冲丢失的反馈电路,均没有发现故障,调速器分主处理器板和电源板,主处理器板用8098单片机,从主处理器板 单片机下一级集成块出来的脉冲信号没有检查。由于没有示波器,没有测量整流波型和触发脉冲,只检查了硬件电路? 请教哪位高手帮助判断一下,故障语原因是什么?在主处理器板还是电源板?

网友A:
出现脉冲丢失报警说明单片机没有问题。主要查查监控脉冲电路。 先把线路板清理一下再说,把一些借口拆拔一下,重新装一下 看看有没有用,否则要修了,没有示波器不行的 我们是维修各种工业设备电路板的。同时也维修各种品牌变频器,驱动器。欢迎合作交流 0755-28851008 刘工 www.weixiu.hqew.com liufuzhi888@tom.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