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GE PLC高手请教关于9030的问题

楼主(2004-02-16):
高手们好:   小弟不才,刚进入港口机械的管理,便遇到了一个问题,我在用编程器于PLC联机时,经常碰到能正常联机,但是显示逻辑不等,所以无法监控PLC的状态。有时候相当不方便,大大影响了故障排除时间。 所以向诸位请教,愿听指教,洗耳恭听。

网友A(2003-12-05):
是不是因为不小心改动了变量名呢? 如果你的程序是从PLC里上传到电脑上的,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只要再下载一次到PLC里就没问题了。 其实遇到这种问题如果你确定你的程序是正确的,那么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先clean一下PLC,再下载一遍,另外如果下载完毕之后依然报错,最好打技术支持问清楚。

楼主:
一开始就显示 逻辑不等,什么也没动 技术支持怎么打呢,什么电话

网友B:
这种问题我遇见多了,原因可能是监控程序,与cpu里的下载程序不一样,另一原因是versapor 监控软件本身出现问题,对此中心启动计算机,如果依然不能解决,那就重案新设一project,把原程序拷贝进入该project,然后下载,监控。 qrx_007@163.com

网友C:
先verify,如果不行就upload.

网友D(2004-01-12):
我公司为美国GE华南地区总代理,有空请联系: Tel:0755-26711777/26551199-8810汪应江 Mobile:13501594107 E_mail:james-wang@163.net

网友E(2004-02-16):
有一种情况,用versapro联到以前的老基板上,unload的时候会报错,无论怎样总显示不相等,我现在想把基板的Firmware 刷新,不知道能不能用versapro做,哪位大侠指点一下

网友F(2004-05-27):
各位高手: 我公司为港口公司,码头门机的控制系统采用GE系列六PLC+DC300直流驱动,不知为何,最近各个机构老是出现慢速或干脆无动作;更换手柄至双向检测板的通信线之后还是没办法消除故障,真不知为何?有谁能够帮我出出主意??感谢万分!!!

网友G:
慢速那就是slowdown逻辑触发了。 如果无动作,先查一下紧停逻辑和运行允许逻辑。

网友H:
不知道你的PLC是何时的,有可能用Lm90编的程序。这样的话肯定逻辑不等,用LM90软件连接再下载就行了。建议不用versapro刷新LM90的程序。

网友I(2009-03-03):
对一些很重要的设备来说,不要轻易下载程序,怕到时候你想死的心都有了!呵呵,建议你做一个备份,然后从PLC里上载程序,用上载的程序监视!

网友J:
请教12楼未尽,您说不要轻易下载,建议做一个备份,是在pc里做还是plc里做,要是在pic里做的话怎么做,谢谢

网友I:
当然是在PC里做!我说不要轻易下载,是怕你不小心修改了些东西,而你又不记得了,下载下去后机器出问题了,一时还不好排除故障。上载一份程序做备份,是最好的维修调试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