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化系统抗干扰技术(三)

楼主(2004-02-16):
1 综合布线抗干扰设计 综合布线本身是无源的,但它与各种高频网络设备联成系统后,就成为有源设备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受到的干扰种类较多,在实际工作中可能同时或交叉发生,所以需要抑制措施也较复杂。一般采取抑制噪声源、切断噪声途径、提高受扰设备对噪声免疫能力等方法。因此采用屏蔽(抑制噪声源,减少耦合电容与互感)、滤波(抑制噪声源)和合理布线(减少耦合电容与电感),同时合理接地(必须屏蔽)。对于传输线上的反射波通过阻抗匹配解决,对导体还要采取特殊的生产工艺(双绞线)。 1.1 双绞线抗干扰 为了消除线对间的串扰,综合布线系统中使用双绞线作为传输媒介,它把电流方向相反流量相等的两根导线互相拧合。由于电流的方向相反,感应磁通引起的噪声电流互相抵消,不影响传输信号,其抑制线队间的串扰效果与绞距有关,见表1所示: 表1 双绞线绞距对抑制串扰的影响 绞 距 10 7.5 5 2.5 噪声衰减率/dB 23 37 41 43 两根线绞合在一起,除了可减小或消除串扰外,还可降低两导线间的非平衡性互电容,有利于平衡传输,还可以降低衰减,并保持恒定的特性阻抗。 1.2 非屏蔽与屏蔽线缆的选择 根据有无屏蔽层,双绞线可分为非屏蔽双绞线(UTP)与屏蔽双绞线(STP)。UTP除了采用合理的绞距消除线对之间的串扰外(可认为是内部干扰),还利用平衡传输特性消除外界的电磁干扰,即外界干扰在一个线对的两根导线上的影响相同而互相抵消,接受器只对信号敏感而不受这种共模噪声的影响,其抗干扰能力≥40dB。在一般电磁环境中使用UTP已能满足性能要求。 (1) 超过6类标准的高速数据传输中,因TUP的极限是6类标准,而实现7类标准必须采用屏蔽系统。 (2) 有信息安全要求的场合,不允许电磁信息往外发射,若屏蔽系统尚不能达到要求,应采用光缆系统。 1.3 屏蔽系统 屏蔽电缆的芯线外由于有一层屏蔽网,因此其屏蔽效果是很明显的,但它的做法却要求很严格: (1) 要求全程屏蔽。包括线缆、终端、信息插座、跳接线、配线架、集线器等在内的整个系统都需要完全连续屏蔽,不允许有一丝的间断或破损。 (2) 要求有良好、正确的接地。对系统的接地方式、接地电阻有较高的要求,确保把干扰引入大地,并不把新的干扰引入系统。 以上两点在实际工程中均很难完全做到,若不能做到,则其性能可能反而不如UTP,而且屏蔽系统成本较高。目前,对综合布线是采用屏蔽与非屏蔽是工程界争论的焦点。 屏蔽系统除了传输部分屏蔽外,设备间(如机房)也需屏蔽。在高频时屏蔽物宜用铜或铝,其厚度可很小,而低频时宜用铁磁材料作屏蔽层。 1.4 传输线路的反射抑制 传输线在接有阻抗值不同于其特性阻抗Zc处,其传输的信号会在该处发生反射,并叠加在传输信号上,造成信号波形畸变,可能会使传送信息产生错误,或使电压超过电路极限值,破坏电路的正常工作。 反射包括信号源的内阻抗与传输线路的特性阻抗不匹配,以及传输线的特性阻抗与负载阻抗不匹配,或两种不同的电缆相互连接。综合布线线缆特性阻抗我国标准规定为100Ω与150Ω(新国标只规定为100欧姆),其偏差为±15Ω,设计时要注意阻抗匹配,以消除发射的形成。 1.5 滤波 滤波是抗干扰的一项重要手段。滤波器件分为模拟滤波器和数字滤波器,它们应用于信号电路时,都应无失真地让需要的信号通过,即在通频带内,其幅频特性应为一常数,而相频特性应为线性,设计时应以此为原则。 模拟滤波器既可用于电源线路,也可用于信号输入、输出电路,能衰减脉冲噪声、尖峰噪声、谐波与其他杂波信号。对于共模噪声,滤波器在电源线(信号线)和地线间构成通路,把噪声电流引入大地;对于常模噪声,滤波器在线间构成通路,把噪声电流在线间短路。 在高速数字传输系统中,例如前兆位以太网中,近端串扰严重,而且阻抗匹配也难以作到。在系统中除常见措施外,还需要采用数字滤波技术消除串扰与回波损耗。因为与模拟滤波相比,数字滤波具有精度高、稳定性好、改变系统特性容易(通过软件)、易集成等优点,随着高速DSP的发展,数字滤波较易实现。 1.6 接地 在系统中各种自动化装置的接地种类及接地的技术指标要求,因生产厂及设备功能不同而不同,下面以通用型自动化装置为例,阐述其接地的设计原则: (1) 系统地应为一点地,所有自动化设备的系统地均应连接到一点后,再进行接地。 (2) 为作到等电位,应当在自动化设备较为集中处,如操作室、控制室、计算机室等区域建立接地网络。 (3) 在一个区域内,每台设备到区域接地点应呈放射式接线,距离不应大于20米。 (4) 接地电阻应小于自动化设备的要求值,微电子设备不应与非自动化设备共地,也不能利用钢结构及建筑物的基础接地。 (5) 综合布线系统的接地种类分为:数字电源地(DG),模拟电源地(AG),模拟信号地(SG),同轴电缆地(CXG),机柜地(CG)。 尽管系统中各公司生产的自动化装置,对接地的种类规定及接地电阻的阻值要求不尽相同,但设备的系统地要求比其它几种接地要求要严格得多,并有越来越高的趋势。为了避免诸“地”间相互干扰,上述几种地都应设置各自独立的接地网络。其接地线必须采用绝缘铜导线,连接到统一的接地点,以形成一个共同的电位点。为了研究上述各种接地系统间的关系,分析接地网体系的诸多因素及降低接地电阻的有效途径和具体方法,近年来“计算机接地工程学”作为一门崭新的学科,受到自动化控制领域的重视,也为微电子装置的接地系统的研究和实践奠定了理论基础。 1.7 电源干扰的抑制 电源干扰主要形式是:脉冲干扰与持续干扰。持续干扰主要指电源欠电压、过电压、频率偏移和波形畸变,其持续时间大于10ms。这些主要都是电能质量问题,应按照《计算机站场地技术要求》中对电源供电的要求,必要时采用电源净化器、多个供电电源与UPS结合冗余方式,一确保供电可靠性和质量要求。 脉冲干扰指的是电网脉宽小于1μs的脉冲,主要原因有:线路上断开感性负载、投入补偿电容器、雷击等。其抑制措施是采用瞬变干扰吸收器或浪涌电压保护器、线路滤波器、屏蔽,对感性负载两端并联放电回路,容性负载串联限流元件。 对电子设备损害较大的是电磁脉冲干扰(EMP),除了合理的屏蔽、滤波与接地之外,还要在电源进线与信号线、电子设备等处装设多级浪涌电压保护器或称为电源避雷器。它的装设与参数选择应根据配电系统形式、接地系统是联合接地还是单独接地以及电源的过载、短路、漏电保护装置等配合。 对于共用接地系统,各接地极之间可不加浪涌保护器,若是单独接地的,应在接地端子间加装保护器。当装设在信号回路中时,应与工作频率、传输线的特性阻抗相匹配。 2 过程通道抗干扰设计 由自动化装置构成控制系统中必须妥善解决好接口信号的隔离,抑制传输过程中产生的各种干扰,才能使系统稳定可靠运行。接口与过程通道是自动化装置和外部设备、被控对象进行信息交换的渠道,对于接口和过程通道侵入的干扰主要是因公共地线所引起,其次,在信号微弱和传输线路较长时还会受到静电和电磁波的干扰。目前在自动化控制系统中,对于数字输入信号,大部分都利用光电隔离器,也有一些使用脉冲变压器隔离和运算放大器隔离;对于数字输出信号也是主要采用光电隔离器。对于模拟量输入信号,则许多场合下采用调制-解调式隔离放大器、运算放大器等,模拟量输出信号隔离则可采用直流电压隔离法及变换隔离法等。 2.1 光电耦合技术 光电偶合器件是利用光传递信息的,它是由输入端的发光元件和输出端的受光元件组成,输入与输出在电气上是完全隔离的。其体积小、使用简便,可视现场干扰情况的不同,可以组成各种不同的线路对共模和长模干扰进行抑制。 (1) 应用于输入输出的隔离 光电耦合器用在输入、输出间隔离情况下,线路是很简单的,由于避免形成地环路,而输入与输出的接地点也可以任意选择。这种隔离的作用不仅可以用在数字电路中,也可以用在线性(模拟)电路中。 (2) 用于消除与抑制噪声 光电耦合器用于消除噪声是从两个方面体现的:一方面是使输入端的噪声不传递给输出端,只是把有用信号传送到输出端。另一方面,由于输入端到输出端的信号传递是利用光来实现的,极间电容很小,绝缘电阻很大,因而输出端的信号与噪声也不会反馈到输入端。 使用光电耦合器时,应注意这种光电耦合器本身有10-30pF的分布电容,所以频率不能太高;另外在接点输入时,应注意加RC滤波环节,抑制接点的抖动。另外,用于低电压时,其传输距离以100米以内为限、传输速率在10Kbps以下为宜。 2.2 脉冲变压器隔离 脉冲变压器原付边绕组匝数很少,分别绕制在铁氧体磁芯的两侧,分布电容仅几微微法,可作为脉冲信号的隔离器件。对于模拟量输入信号,由于每点的采样周期很短,实际上的采样波形也为一脉冲波形,也可实现隔离作用。这种脉冲变压器隔离方式,线路中也应加滤波环节抑制动态常模干扰和静态常模干扰,这种脉冲变压器隔离方式已被用于几兆赫的信号电路中。 2.3 模/数变换隔离 模/数变换隔离电路,在自动化控制系统中常在现场就地进行模/数转换,利用模/数转换器将易受干扰的模拟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进行传输,在接收端在采用光电隔离,以增强其在信号传输过程中的抗干扰能力。而模/数转换器的安装位置,怎样才能有效地抑制干扰,是实际应用中很具体的问题。对于在工业生产现场应用的环境中,一是可以考虑将模/数转换器远离生产现场,放置主控室,二是将模/数转换器放在生产现场,远离主控室,两者各有利弊。 将模/数转换器放置于主控室,便于把模/数转换器产生的数字信息传送

网友A(2003-08-12):
方法可行,但是否应该考虑它的使用性与经济性。

网友B:
对于电源干扰的问题,有没有较好的解决方案,特别是杂波干扰,我们的现场条件又有限。

网友C:
接地的位置对干扰的抑制是有很大的差异,是否有有关这一方面的论述?

楼主(2003-09-12):
希望大家踊跃讨论,谢谢!

楼主:
继续讨论

网友A(2004-02-16):
我在8~9个工控项目中都用了交流参数稳压器(广东罗定无线电厂)配合了单独接地系统,抗干扰性能良好.如在700-800KW感应熔锌电炉六个电流线圈晶闸管调节情况下,电网上有较大的奇次偕波,但控制计算机不受影响.而某个系统,设计者未用它,运行中由于电机的较多的变频调速,引起电网畸变,网上无遏制措施,致使仪表不正常,烧了开关电源、I/O模块,甚至于烧了计算机电源,加上参数稳压器后,上述现象消失。作为一个经验,供大家参考。

网友D:
请注意,以上抗干扰内容,即为我所发.

网友E(2008-01-10):
抗干扰,地线接的好坏非常重要

网友F(2008-06-27):
理论知识!
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