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关CF卡问题

楼主(2004-02-16):
使用PC104,64MCF卡,使用DOSFS文件系统,但是文件只能写入,不能读(系统报错),写入的文件的确存在,而且可以在DOS中看到并读取且内容正常,请指教。

网友A(2003-04-07):
研华的pcm5823使用CF卡时我遇到过经常丢失文件问题,最后只好换用DOM,但又遇到更大麻烦,因网络问题该板会死机。最后只好当废品扔掉。

网友B:
请问你选用的哪个厂家的CF卡,好马要配好鞍,我们给客户选配SANDISK的CF卡,从未出现任何问题。如有其它问题请与我联系:020-38878576。

网友C:
如果你用的是研华产品,遇到这种情况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网友D(2003-05-10):
请问你选用的哪个厂家的CF卡,好马要配好鞍,我们给客户选配SANDISK的CF卡,从未出现任何问题。如有其它问题请与我联系:0755-83634860 13066816689 010-82664903 13901335209

网友A:
有人以诋毁别人来抬高自己,实在是素质低下,sbs

网友E(2003-07-22):
sandisk 应该没问题,www.szyds.com,tel:0755-83691808

网友F(2004-02-05):
分析:1、此系统用了多长时间出现此问题; 2、请告知主板及CF卡型号,看是否有兼容性问题; 研华主板与PQI的CF卡有兼容性问题!!! 不要诋毁别人,也不要包庇别人!

网友G:
CF卡的产品价格,质量相差很大,比较好的的美国sandisk的,台湾有产PQI,但是PQI质量不是很稳定,常常改变内部的Flash的供应厂家,最好选用编号是H的。 CF卡实际上有一定的兼容问题,尤其是PQI的,购买Sandisk的时候要分清楚真假。 PQI的CF卡,在36脚的定义上和Sandisk不同,导致在部分主板上有兼容问题,建议采用H系列的,采用的是日立的芯片。

网友H:
据说有读写次数寿命的。

网友I(2005-12-30):
PQI CF卡现在全部改用三星的FLASH,成本有上扬但性能更稳定了。

网友J:
pqi的cf卡现在都是三星的芯片,终生质保的,大陆一级代理,msn
hhoozhl@yahoo.com    010  86804601张磊

网友K(2007-05-30):
我企业有台设备,就使用的CF卡,研华平板电脑,系统是win 95,我做了ghost到另一张卡上,不能正常启动,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L(2010-12-20):
河北研控科技供应研华CF卡、SSD盘、DOM盘

CF SQF-P10S1-1G-CTE SQFlash 1G SLC CF NR, DMA(0~70°C)
CF SQF-P10S2-2G-CTE SQFlash 2G SLC CF NR, DMA (0~70°C)
CF SQF-P10S2-4G-CTE SQFlash 4G SLC CF NR, DMA (0~70°C)
CF SQF-P10S2-8G-CTE SQFlash 8G SLC CF NR, DMA (0~70°C)
CF SQF-P10S2-16G-CTE SQFlash 16G SLC CF NR, DMA (0~70°C)
CF SQF-P10M4-32G-CTE SQFlash 32G MLC CF NR, DMA (0~70°C)
CF SQF-P10S1-1G-ETE SQFlash 1G SLC CF NR, DMA (-40~85°C)
CF SQF-P10S2-2G-ETE SQFlash 2G SLC CF NR, DMA (-40~85°C)
CF SQF-P10S2-4G-ETE SQFlash 4G SLC CF NR, DMA (-40~85°C)
CF SQF-P10S2-8G-ETE SQFlash 8G SLC CF NR, DMA (-40~85°C)
CF SQF-P10S2-16G-ETE SQFlash 16G SLC CF NR, DMA (-40~85°C)
CF SQF-P10M4-32G-ETE SQFlash 32G MLC CF NR, DMA (-40~85°C)
联系人:余威
电话:13931783249
QQ:478708513

USB DOM SQF-UDMS1-1G-HAE SQFlash 1G SLC 双列插针 USB DOM,与主板平行,Type A (0~70°C)
USB DOM SQF-UDMS2-2G-HAE SQFlash 2G SLC 双列插针 USB DOM,与主板平行,Type A(0~70°C)
USB DOM SQF-UDMS2-4G-HAE SQFlash 4G SLC 双列插针 USB DOM,与主板平行,Type A(0~70°C)
USB DOM SQF-UDMS2-8G-HAE SQFlash 8G SLC 双列插针 USB DOM,与主板平行,Type A(0~70°C)
USB DOM SQF-UDMS1-1G-HCE SQFlash 1G SLC 双列插针 USB DOM,与主板平行,Type C(0~70°C)
USB DOM SQF-UDMS2-2G-HCE SQFlash 2G SLC 双列插针 USB DOM,与主板平行,Type C(0~70°C)
USB DOM SQF-UDMS2-4G-HCE SQFlash 4G SLC 双列插针 USB DOM,与主板平行,Type C(0~70°C)
USB DOM SQF-UDMS2-8G-HCE SQFlash 8G SLC 双列插针 USB DOM,与主板平行,Type C(0~70°C)
IDE DOM SQF-PDMS2-2G-HACE SQFlash IDE DOM 2G SLC 44pin 水平式 (0~70°C)
IDE DOM SQF-PDMS2-4G-HACE SQFlash IDE DOM 4G SLC 44pin 水平式 (0~70°C)
IDE DOM SQF-PDMS2-8G-HACE SQFlash IDE DOM 8G SLC 44pin 水平式 (0~70°C)
IDE DOM SQF-PDMS2-16G-HACE SQFlash IDE DOM 16G SLC 44pin 水平式 (0~70°C)
IDE DOM SQF-PDMS2-2G-HAEE SQFlash IDE DOM 2G SLC 44pin 垂直式 (-40~85°C)
IDE DOM SQF-PDMS2-4G-HAEE SQFlash IDE DOM 4G SLC 44pin 垂直式 (-40~85°C)
IDE DOM SQF-PDMS2-8G-HAEE SQFlash IDE DOM 8G SLC 44pin 垂直式 (-40~85°C)
IDE DOM SQF-PDMS2-16G-HAEE SQFlash IDE DOM 16G SLC 44pin 垂直式 (-40~85°C)
IDE DOM SQF-PDMS2-2G-VACE SQFlash IDE DOM 2G SLC 44pin 垂直式 (0~70°C)
IDE DOM SQF-PDMS2-4G-VACE SQFlash IDE DOM 4G SLC 44pin 垂直式 (0~70°C)
IDE DOM SQF-PDMS2-8G-VACE SQFlash IDE DOM 8G SLC 44pin 垂直式 (0~70°C)
IDE DOM SQF-PDMS2-16G-VACE SQFlash IDE DOM 16G SLC 44pin 垂直式 (0~70°C)
IDE DOM SQF-PDMS2-2G-VAEE SQFlash IDE DOM 2G SLC 44pin 垂直式 (-40~85°C)
IDE DOM SQF-PDMS2-4G-VAEE SQFlash IDE DOM 4G SLC 44pin 垂直式 (-40~85°C)
IDE DOM SQF-PDMS2-8G-VAEE SQFlash IDE DOM 8G SLC 44pin 垂直式 (-40~85°C)
IDE DOM SQF-PDMS2-16G-VAEESQFlash IDE DOM 16G SLC 44pin 垂直式 (-40~85°C)
IDE DOM SQF-PDMS2-2G-HBCE SQFlash IDE DOM 2G SLC 40pin 水平式,与IDE缺口反向 (0~70°C)
IDE DOM SQF-PDMS2-4G-HBCE SQFlash IDE DOM 4G SLC 40pin 水平式,与IDE缺口反向 (0~70°C)
IDE DOM SQF-PDMS2-8G-HBCE SQFlash IDE DOM 8G SLC 40pin 水平式,与IDE缺口反向 (0~70°C)
IDE DOM SQF-PDMS2-16G-HBCE SQFlash IDE DOM 16G SLC 40pin 水平式,与IDE缺口反向(0~70°C)
IDE DOM SQF-PDMS2-2G-HBEE SQFlash IDE DOM 2G SLC 40pin 水平式,与IDE缺口反向 (-40~85°C)
IDE DOM SQF-PDMS2-4G-HBEE SQFlash IDE DOM 4G SLC 40pin 水平式,与IDE缺口反向(-40~85°C)
IDE DOM SQF-PDMS2-8G-HBEE SQFlash IDE DOM 8G SLC 40pin 水平式,与IDE缺口反向 (-40~85°C)
IDE DOM SQF-PDMS2-16G-HBEE SQFlash IDE DOM 16G SLC 40pin 水平式,与IDE缺口反向 (-40~85°C)
IDE DOM SQF-PDMS2-2G-HCCE SQFlash IDE DOM 2G SLC 40pin 水平式,与IDE缺口同向 (0~70°C)
IDE DOM SQF-PDMS2-4G-HCCE SQFlash IDE DOM 4G SLC 40pin 水平式,与IDE缺口同向(0~70°C)
IDE DOM SQF-PDMS2-8G-HCCE SQFlash IDE DOM 8G SLC 40pin 水平式,与IDE缺口同向 (0~70°C)
IDE DOM SQF-PDMS2-16G-HCCE SQFlash IDE DOM 16G SLC 40pin 水平式,与IDE缺口同向 (0~70°C)
IDE DOM SQF-PDMS2-2G-HCEE SQFlash IDE DOM 2G SLC 40pin 水平式,与IDE缺口同向(-40~85°C)
IDE DOM SQF-PDMS2-4G-HCEE SQFlash IDE DOM 4G SLC 40pin 水平式,与IDE缺口同向(-40~85°C)
IDE DOM SQF-PDMS2-8G-HCEE SQFlash IDE DOM 8G SLC 40pin 水平式,与IDE缺口同向(-40~85°C)
IDE DOM SQF-PDMS2-16G-HCEE SQFlash IDE DOM 16G SLC 40pin 水平式,与IDE缺口同向 (-40~85°C)
IDE DOM SQF-PDMS2-2G-VBCE SQFlash IDE DOM 2G SLC 40pin 垂直式 (0~70°C)
IDE DOM SQF-PDMS2-4G-VBCE SQFlash IDE DOM 4G SLC 40pin 垂直式 (0~70°C)
IDE DOM SQF-PDMS2-8G-VBCE SQFlash IDE DOM 8G SLC 40pin 垂直式 (0~70°C)
IDE DOM SQF-PDMS2-16G-VBCE SQFlash IDE DOM 16G SLC 40pin 垂直式 (0~70°C)
IDE DOM SQF-PDMS2-2G-VBEE SQFlash IDE DOM 2G SLC 40pin 垂直式 (-40~85°C)
IDE DOM SQF-PDMS2-4G-VBEE SQFlash IDE DOM 4G SLC 40pin 垂直式 (-40~85°C)
IDE DOM SQF-PDMS2-8G-VBEE SQFlash IDE DOM 8G SLC 40pin 垂直式 (-40~85°C)
IDE DOM SQF-PDMS2-16G-VBEE SQFlash IDE DOM 16G SLC 40pin 垂直式 (-40~85°C)

联系人:余威
电话:13931783249
QQ:478708513
IDE SSD SQF-P25S4-4G-CTE SQFlash 2.5” IDE SSD 4G SLC, DMA (0~70°C)
IDE SSD SQF-P25S4-8G-CTE SQFlash 2.5” IDE SSD 8G SLC, DMA (0~70°C)
IDE SSD SQF-P25S4-16G-CTE SQFlash 2.5” IDE SSD 16G SLC, DMA (0~70°C)
IDE SSD SQF-P25S4-32G-CTE SQFlash 2.5” IDE SSD 32G SLC, DMA (0~70°C)
IDE SSD SQF-P25S4-64G-CTE SQFlash 2.5” IDE SSD 64G SLC, DMA (0~70°C)
IDE SSD SQF-P25M4-8G-CTE SQFlash 2.5” IDE SSD 8G MLC, DMA (0~70°C)
IDE SSD SQF-P25M4-16G-CTE SQFlash 2.5” IDE SSD 16G MLC, DMA (0~70°C)
IDE SSD SQF-P25M4-32G-CTE SQFlash 2.5” IDE SSD 32G MLC, DMA (0~70°C)
IDE SSD SQF-P25M4-64G-CTE SQFlash 2.5” IDE SSD 64G MLC, DMA (0~70°C)
IDE SSD SQF-P25M4-128G-CTE SQFlash 2.5” IDE SSD 128G MLC, DMA (0~70°C)
IDE SSD SQF-P25S4-4G-ETE SQFlash 2.5” IDE SSD 4G SLC, DMA (-40~85°C)
IDE SSD SQF-P25S4-8G-ETE SQFlash 2.5” IDE SSD 8G SLC, DMA (-40~85°C)
IDE SSD SQF-P25S4-16G-ETE SQFlash 2.5” IDE SSD 16G SLC, DMA (-40~85°C)
IDE SSD SQF-P25S4-32G-ETE SQFlash 2.5” IDE SSD 32G SLC, DMA (-40~85°C)
IDE SSD SQF-P25S4-64G-ETE SQFlash 2.5” IDE SSD 64G SLC, DMA (-40~85°C)
IDE SSD SQF-P25M4-8G-ETE SQFlash 2.5” IDE SSD 8G MLC, DMA (-40~85°C)
IDE SSD SQF-P25M4-16G-ETE SQFlash 2.5” IDE SSD 16G MLC, DMA (-40~85°C)
IDE SSD SQF-P25M4-32G-ETE SQFlash 2.5” IDE SSD 32G MLC, DMA (-40~85°C)
IDE SSD SQF-P25M4-64G-ETE SQFlash 2.5” IDE SSD 64G MLC, DMA (-40~85°C)
IDE SSD SQF-P25M4-128G-ETE SQFlash 2.5” IDE SSD 128G MLC, DMA (-40~85°C)
SATA SSD SQF-S25S4-8G-CTE SQFlash 2.5‘‘ SATA SSD  8G SLC, DMA (0~70°C)
SATA SSD SQF-S25S8-16G-CTE SQFlash 2.5‘‘ SATA SSD  16G SLC, DMA (0~70°C)
SATA SSD SQF-S25S8-32G-CTE SQFlash 2.5‘‘ SATA SSD  32G SLC, DMA (0~70°C)
SATA SSD SQF-S25S8-64G-CTE SQFlash 2.5‘‘ SATA SSD  64G SLC, DMA (0~70°C)
SATA SSD SQF-S25M4-16G-CTE SQFlash 2.5‘‘ SATA SSD  16G MLC, DMA (0~70°C)
SATA SSD SQF-S25M8-32G-CTE SQFlash 2.5‘‘ SATA SSD  32G MLC, DMA (0~70°C)
SATA SSD SQF-S25M8-64G-CTE SQFlash 2.5‘‘ SATA SSD  64G MLC, DMA (0~70°C)
SATA SSD SQF-S25M8-128G-CTE SQFlash 2.5‘‘ SATA SSD  128G MLC, DMA (0~70°C)
SATA SSD SQF-S25M8-256G-CTE SQFlash 2.5‘‘ SATA SSD  256G MLC, DMA (0~70°C)
SATA SSD SQF-S25S4-8G-ETE SQFlash 2.5‘‘ SATA SSD  8G SLC, DMA (-40~85°C)
SATA SSD SQF-S25S8-16G-ETE SQFlash 2.5‘‘ SATA SSD  16G SLC, DMA (-40~85°C)
SATA SSD SQF-S25S8-32G-ETE SQFlash 2.5‘‘ SATA SSD  32G SLC, DMA (-40~85°C)
SATA SSD SQF-S25S8-64G-ETE SQFlash 2.5‘‘ SATA SSD  64G SLC, DMA (-40~85°C)
SATA SSD SQF-S25M4-16G-ETE SQFlash 2.5‘‘ SATA SSD  16G MLC, DMA (-40~85°C)
SATA SSD SQF-S25M8-32G-ETE SQFlash 2.5‘‘ SATA SSD  32G MLC, DMA (-40~85°C)
SATA SSD SQF-S25M8-64G-ETE SQFlash 2.5‘‘ SATA SSD  64G MLC, DMA (-40~85°C)
SATA SSD SQF-S25M8-128G-ETE SQFlash 2.5‘‘ SATA SSD  128GMLC, DMA (-40~85°C)
SATA SSD SQF-S25M8-256G-ETE SQFlash 2.5‘‘ SATA SSD  256G MLC, DMA (-40~85°C)
联系人:余威
电话:13931783249
QQ:4787085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