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李春發老師!

楼主(2004-02-16):
我現有一臺東元變頻器無輸出!經查是HP3101這塊芯片燒壞!由於買不到該芯片!特請教李師傅!看能否用別的芯片代替!希望給予答復!謝謝!

网友A(2004-01-16):
可用PC923代替!

楼主:
非常感谢!我的机器已修好!是用PC923代替的!谢谢李师傅的指导!

网友A:
不用客气!这里很多人都知道!

楼主:
李师傅你好! 你能否帮我设计一个能将4-20毫安的电流信号转换为直流0-10伏的转换电路。谢谢!

网友A:
这个转换器电子商场有卖!

网友B(2004-02-16):
李老师您好:请问电动机烧毁一般会烧坏变频器的元件吗?

网友A:
变频器本身有过流保护,一般不会烧坏变频器!质量差的变频器除外!

网友A(2004-04-27):
可能是光耦PC929有虑焊!我没碰过这样!

网友C:
李老师 您好 我想问一下 变频器的地线接到零线上有什么后果 还有不接地线有没有事 没有PID控制的变频器能在恒压供水上用吗

网友A:
零线与地线的作用是有区别的,尽管零线也是接地,零线由于各种原因,有可能电位不是0V,这样对变频器,对防触电都不利!不接地线则变频器容易受静电干扰,不能防雷击、电压峰刺!没有PID控制的变频器都能在恒压供水上用!

网友D:
李老师;我有一台台湾台达变频器0.75千瓦,打开后可明显看出模块坏,可换上模块后,电源部分还有问题,始终黑屏,无任何显示确查不出问题所在,能告诉原因吗?

网友A:
可能是开关电源触发集成块有问题!

网友E(2004-06-08):
李工:你好,我是一个变频器维修人员,但最近有一点麻烦,我的三垦SVF—223 15KW变频器,报警为“B ”,但是我把所有的电路都查过了。还是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不知大家可不可以帮个忙。我的E-Mmail:fgzhangtao@sina.com.作个朋友。

网友A:
变频器输入缺相!你是用220V/380V变压器试机吗?可把缺相保护的光耦输出端短接!

网友F(2004-07-27):
我有一台欧陆590+直流变频器 启动时电机震动,变频器保护 反复几次可正常运行 停机10小时以上故障重复

网友B(2004-11-21):
李工,你好。 我单位有多台VLT2807PT4B20STR0DBF00A00变频器,最近有一台有故障,故障灯没有亮,显示屏显示2,有时显示5。过会就没有显示了,我想问一下,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故障? 我的EMAIL地址是wana516@163.com或者caoguoz@163.com.多谢

网友A:
如果开关电源没坏则是主板问题。

网友G(2005-04-27):
晶振未起振,将晶振及周边电路假热试试!

网友H(2005-05-27):
李老师 我有一台安川G5的75KW变频器,现在报UL故障,请教

网友I:
求购:EUPEC T718N 14 TOC.....可控硅两只,急!!! TEL:021-64610332 64610536 陈工

网友J(2009-12-15):
李老师  你好    我修个三肯IPF-315KW变频器  按照您说的我接两个60W灯泡串接   接在1250A保险上    给运行信号    有输出电压   但是灯泡有点微亮     频率涨到50HZ时   就不亮了    但是我听到变频器内  有吱吱声   不只正常否

网友K:
李老师:充电电阻烧坏,一般情况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