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售后服务

楼主(2004-02-16):
为什么不让我发言?

网友A(2007-04-10):
本公司的输送棍道由10多台ABB600变频器和永磁同步电机组成.使用中时常出现中间直流过压报警复位后能正常运行.棍道下坡处的变频器出现些报警较多.请教各位大侠.为何频频出现些报警.我该如何解决这问题

网友B:
说的不够详细 能具体点么是所有机器都报还是就一个或几个 是不是总是那几台报

网友C:
另外 机器本身的报警描述是什么 你不说 我们怎么知道是怎么了呀 就象你去看医生 只说自己难受 不说具体情况 医生怎么下手医治呢?

网友D:
加了制动斩波器没啊!可能到QQ群:13481299聊聊一下!!

网友E(2008-03-18):
减速时间看看,制动电阻加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