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采集卡

楼主(2004-02-16):
劳烦!!!我们单位有一ISA接口的数据采集卡,但因为现在多数计算机没有ISA口,所以想问一下可以在其它端口上应用吗??

网友A:
特定接口的卡片只能插在特定的接口上。

网友B:
只能用在有ISA口的计算机上。 两个办法: 1. 买带ISA口的计算机。目前工控机上还找得到。 2. 换PCI的采集卡。

网友C:
用工控的底板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