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有的是4095,有的是2000, 16000?

楼主(2004-02-16):
为啥有的是4095,有的是2000, 16000? 怎样判断一个4-20mA的模拟量对应的是哪个?

网友A:
不明白,说清楚一点可以吗?

楼主:
是这样的: 我在配置PLC模拟量输入模块时,对应每个通道的选项上有以下几个: 4-20mA 0-4095 0-20mA 0-20000 0-20mA 0-16000 4-20mA 0-20000 ........ 等等, 我用的是E+H的差压变送器,流量计是威力巴的,这时我不知怎样选以上哪个?

网友B:
应该是量程

网友A:
周公说的对,其实很简单,你要测量流量的瞬时流量的最大值来选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