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VB高手:关于用VB将查询的结果存入Excel表中问题

楼主(2004-02-16):
我Adodc1和DataGrid1用2个控件完成了对SQL数据库的查询功能,现在想用一个命令按钮Command1实现将查询结果发送到Excel2000中的功能,程序代码已经写好,也将Microsoft Excel 9.0 Object Library导入了工程1中,但运行时,如果查询结果的记录总数比较少,可以正常发送到Excel表中,当查询结果的记录数比较多时,发送10来个数据后,程序就出现错误了,这是怎么回事?请高手指点指点我,谢了!!! 还有,存入Excel表后,各列的名字能自动改吗?现在显示的是A1,B1,C1,,,,,,而不是日期,流量,液位,压力,,,,,我改怎么做??? 我对按钮Command1编程如下: Private Sub Command1_Click() Dim i As Integer, j As Integer Dim xlapp As Excel.Application Dim xlbook As Excel.Workbook Dim xlsheet As Excel.Worksheet Set xlapp = CreateObject("Excel.Application") xlapp.Visible = True Set xlbook = xlapp.Workbooks.Add Set xlsheet = xlbook.Worksheets(1) For i = 0 To Adodc1.Recordset.RecordCount - 1 For j = 0 To Adodc1.Recordset.Fields.Count - 1 DataGrid1.Row = i (编译后,运行一会就提示出错的语句) DataGrid1.Col = j xlsheet.Cells(i + 1, j + 1) = DataGrid1.Text Next j Next i Set xlapp = Nothing Set xlbook = Nothing End Sub

网友A(2003-05-18):
加入一条debug.print语句,查看一下当时的数值以及出错的提示就知道问题了。row属性和col属性在运行时不可用。改用datagrid1.Columns.Item(i)试一试

网友B:
有这么麻烦吗? 你这种用法又不是要求作多么精致的报表! 用文本就行了且速度快! 保存文本时用逗号分开!文件名称吗就可取 *.csv......

楼主:
deng_lp兄,我主要的目的不是制作精美的报表,我的主要目的是将查询结果导入EXCEL表中,然后在EXCEL表中设置打印,在EXCEL中不是打印方便吗,而且格式也规正!!!!!!!!

楼主:
那位兄台,如果用datagrid1.Columns.Item(i)那么我上面代码该怎么改呀???请指教

网友B:
你可先算好再存盘! 用Microsoft Excel 9.0 Object Library当然好只是速度太慢! 要刷新3000笔有你受的啦!

楼主:
是不是说用Excel时速度小于ADO控件的执行速度,以至于出错呢? 那么有什么方法可以使二者的速度保持一致呢?用延时语句?应该怎么写呢,wait语句又应该怎么用呢?

网友C:
我给你发了一个以前做的于用VB将查询的结果存入Excel表中并打印的小程序

网友B:
没有办法, Microsoft Excel 9.0 Object Library包罗万象速度难免慢了! 你可写在文件中再用Microsoft Excel 9.0 Object Library打开文件, 外部是看不出来流程的

楼主:
我的邮箱是:dream_vikey@sina.com

网友D(2003-11-11):
lvyu: 你好!可以将你的程序发给我一份吗?谢谢 jyf11_28@y2o.cn

网友D:
以上邮箱地址有误 jyf11_28@2yo.cn

网友E:
你的问题可以换一种方法解决: vb+acess+dataEncironments+datareport

网友F:
lvyu:    你好!可以将你的程序再发给我一份吗?有礼了!!! wangke@tcmtech.com.cn

网友C:
有谁要,到www.xingchen.com 流言。

网友G:
你没有必要用这种方法来实现,用操作文件的方法把数据写进EXCEL 文件中去啊,这样一般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H:
你好!可以将你的程序发给我一份吗?谢谢    mymhg@126.com

网友I:
lvyu: 你好!www.xingchen.com技术论坛中的东西打开后……什么……乱码一大堆!!!急归急,还得向你求助! 帮我把你那程序发到我邮箱里吧。非常感谢!(ttnk123@126.net)

网友J:
lvyu:      你好!可以将你的程序再发给我一份吗?有礼了!!!      sunplay_lina@sina.com

网友K(2004-02-11):
lvyu:        你好!可以将你的程序再发给我一份吗? zhangxia123@mail.whut.edu.cn

网友K:
你的问题可以换一种方法解决:   vb+acess+dataEncironments+datareport 这虽然是解决问题的一种方法,但是太复杂了,我以前就这样做过, 很想知道别的方法。

网友L:
lvyu:          你好!可以将你的程序再发给我一份吗?      tech@udt.sina.net

网友M(2004-05-12):
lvyu:            你好!可以将你的程序再发给我一份吗? vivian.vivian@tom.com

网友N:
当时VB还没有,只有CRYSTLEREPORT。那时打印报表简直太难。偶当时用的是PRINTER对象直接控制打印机来打印报表。3000多行语句可以打印2条曲线和4个复杂的报表。要想在VB里面对打印机实现完全的控制就花几天研究PRINTER对象吧,它可以使你控制的精度达到1TWIP(当然微调打印的累积误差的时候才能用到这个精度)

网友O:
lvyu:              你好!可以将你的程序再发给我一份吗? shiyi_233@hotmail.com

网友P(2004-07-10):
可怜的孩子,我这有个标准的文件,你看后自然明白,现在已经发送给你了,赶紧去看吧!不要随便传送!

网友Q:
各位高手: 我存在和“可怜的大四学生”相同的问题,请指教。谢谢! 我的邮箱是:xyz317@163.com

网友R(2004-11-17):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能给我发一份吗? 谢谢!! wjssoft@163.com

网友R:
lvyu:你好!! 我也遇到打印时报行号无效,和上面遇到的问题一样,请帮帮忙, 怎么解决,, 急!急!急,谢谢

网友R:
lvyu: 您好,请帮帮忙,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如果有时间给我发一份,不胜感谢|!!!! 我的邮箱: wjssoft@163.com!! 急急急

网友S(2005-01-07):
我想通过查询数据库后,生成报表,我不知该怎么做,望各位大哥帮帮忙,非常感谢!另外,我想用组态的命令做几个按钮,就可实现从数据库中获得数据来加载曲线,这有该怎么实现呢? 我的邮箱是:hunter_lxh@163.com

网友T(2010-05-28):
lvyu:  你好!我是常州大学的学生,目前协助老师搭建试验台,要用vb编程实现把plc中的数据读取出来,然后再把数据导入excel中,现在不知怎么把vb中的数据导入excel中,可以将你的程序发给我一份吗?谢谢!! lzyde2006@yaho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