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控(kingview)
组态王:通讯问题求解

楼主(2004-02-16):
组态王在通讯过程中经常出现(?????),怎么解决,是什么问题引起的。

网友A:
一般在遇到不可识别之字符时,会自动用???来代替.这是默认的~你也可以改成其他的符号. 出现这个,说明你的通信有错误.看看你的起始位,停止位,奇偶校验是不是设置成的一致.

楼主:
多数信息是正确的,只有极个别信息(不确定)随即出现乱码.这种通讯问题怎样解决.下位机是S7-226.

网友B:
请问您用的组态王是哪个版本, 已将最新的S7-226组态王驱动程序及其详细帮助文档发到您的邮箱, 请先更新驱动。如还有问题请及时回复

楼主:
组态王6.0,谢谢。

网友B:
您的S7-226采用的哪种通信协议方式,检查一下是否有干扰,组态王信息窗口有什么提示。

楼主:
PPI通讯协议,RS232-RS285,通讯线路上已经架设了单独接地线。我看问号是通讯异常导致显示错误。

网友:
小叮当: 您好!我需要最新的S7-226组态王驱动程序及其详细帮助文档,能否给我发一份?谢谢! tech@udt.sina.net

网友C(2004-05-13):
我需要一份组态王与莫迪康Modebus(以太网)通讯的帮助,谁能给我发一份呢?EMAIL:wangzc0000@163.com

网友D:
你的问题是通讯出错了,一般有两种情况会有这样的现象! 一是:组态王的版本低,组态王以前对S7的通讯支持不太好! 二是:你的工控机或者PLC存在干扰

网友E:
请问组态王与OMRON通信的问题? PLC为C200HE,通信过程中经常出现???,不知道怎么办,那位仁兄帮帮忙?QQ:3392694

网友F(2004-06-24):
这是通讯不了的原因.你可以改变一下通讯时间长短的设置.

网友G:
你最好把I/O变量的定义是在设备通讯测试的时候添加,因为如果你I/O变量的最大值最小值定义有出入的话 那它将不会和设备进行通讯了 也就是出现“??????”或者是有很大误差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