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嵌入式中实现视频功能

楼主(2004-02-16):
要在嵌入式中实现视频采集,传输,显示,是否一定要采用ARM9以上的芯片,有没有人做过,交流一下!

网友A:
那就要看你是要用软件还是硬件来实现视频的编码解码,传输不是问题,还要看你编码解码的工作有多大

网友B:
看你采集的方法是怎么样的了,研究过一款图像传感器,CMOS的,连上图像处理器以后,直接输出JPG格式图像,MPEG视频,那剩下的就比较简单了,我觉得用ARM7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