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AB模拟量输入

楼主(2004-02-16):
我用AB的模拟量输入时,4-20MA信号当接到模块上时就会发生电流变小,大约减少近1MA,把模块拆下测量信号就正常了。请教这是什么原因??(电流信号是从二次仪表输出的;并且同一模块的输入信号都共地了。是不是因为这些原因??)

楼主(2003-12-29):
偶也不知道!有谁知道???

网友A:
二次仪表带负载能力不强。

网友B:
更换一个二次仪表。

楼主:
原来是隔离的电流信号连接到输入PLC模块上后,把它们的负共起来对信号有没有影响阿??各位大虾???

网友C:
请教一下:Micrologix1500上的模拟量输入已经接好了,可是 在RSlogix500上对应的输入量却没反应,已经GO ONELINE了 开始怀疑是软件的设置有问题,可是改了也没用, 请问有人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

楼主:
你有没有检查过信号的两根线有没有接反了?万用表量一下。

网友D(2004-02-11):
我遇到的问题是逐渐变小,不知什么原因?请教

网友E:
我做仪表和PLC 的时候也有过类似的情况,先考虑一下信号线的连接,仪表PLC 间的信号隔离。

网友F:
有可能的是你从二次仪表上过来的信号没有通过信号分流器,或者二次仪表带有信号隔离,安全栅,这些信号隔离器上信号有损耗,不过可以通过其上自带的调零旋钮改动一下。

网友G(2004-05-08):
我想请教一下 RSlogix5000与PLC-5系列如何通过控制网进行通信

网友H:
楼上的,把你的二次仪表输出信号隔离再输入到输入模块, 用RSLINX通讯,PLC-5用RSLOGIX5软件

网友G:
那如何将PLC5C的输入输出影射到RSlogix5000的控制网上呢 能不能说的通俗点只要输入输出数字量就行了 谢谢

网友I:
抗干扰太差,我以前用西门子也出现过这个问题,检查接地。。

网友I(2004-06-14):
尊驾在输入的时候是不是“信号并联了”

网友J(2005-10-19):
信号的隔离和接地问题,造成的信号误差

网友K:
换个通道试试,可能通道受冲击了

网友L:
这种情况在控制系统很常见,主要是二次仪表和AB系统不是一个公共负,在二次仪表和卡件之间增加信号隔离系统就可解决问题,或者让二次仪表和卡件公共负.

网友M(2005-12-30):
有可能是二次仪表的带载能力不够导致,但是我更同意眼镜1998的看法。

网友N(2006-03-02):
如果接的是变送器,需要串上24v。如二次仪表输出直接为电流信号,则是因为带负载能力不强。

网友O(2007-07-04):
有源信号和无源信号的接线方法不一样,是不是接线的问题。

网友P:
模块通道需要做配置

网友Q(2008-04-19):
对:dandan82关于请教一下:Micrologix1500上的模拟量输入已经接好了,可是在RSlogix500上对应的输入量却没反应,已经GO ONELINE了开始怀疑是软件的设置有问题,可是改了也没用,请问有人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内容的回复:

你的什么型号在软件上有个是通道矢能电话联系:13844901555

网友R:
楼主,可以给我发一份吗?yunhai2006@163.com,谢谢!

网友S(2008-06-05):
关于AB的东西实在是太少了,所以想得到大家的帮助,也想大家可以得到其他人的帮助,建立了个Rockwell技术交流QQ群。QQ群号码为:63227935,希望大家能踊跃参加,发言。还有,把有同一爱好、兴趣的人加进来,一起学习,一起提高。

网友T:
可能是因为二次仪表带负载能力不强。

网友U:
应该是二次仪表带负载能力不强

网友V:
二次仪表带负载能力不强 !!!!!!!!!!!!!!!11

网友W:
正在调试中,还没有发现

网友X(2008-07-20):
一定要共地 二次仪表和模块共同工地

网友Y:
有些PLC 的模拟量信号共地有问题的话会影响整个系统工作的!

网友W:
直接串电压应该会好点吧,是二次表好呢还是变送器好呢

网友Z(2008-09-03):
估计是接地问题,很多plc都有这种情况,电流正负可能接反了,所以就这样了

网友AA:
  我也不知道啊~~~·

网友AB(2008-10-05):
同意二楼的说法

网友AC:
对于技术讨论的东西太少,少高手参与!大家努力吧,共同进步,将我们的智慧在这里凝聚!

网友AD:
以前还真没遇到此类问题,学习

网友AE(2008-11-25):
http://www.m8002.cn/Content.Asp?ID=64

这里有免费的AB编程软件,跟大家分享一下,找了好久的。。。

网友AF:
不用担心,你用的是数字式的万用表吧?换指针式样的万用表就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AG(2009-01-11):
信号传输线改用单端待屏蔽的线试一下。

网友AH(2009-03-10):
我想请教一下,那个I/O节点有没有距离的要求?DC或者AC对距离要求有什么区别?

网友AI:
模拟量模块是隔离型的么?

网友AJ(2009-04-10):
本公司是美国罗克韦尔自动化 (A-B) 全系列产品福建省独家分销商,是产品,技术与服务相结合,为客户提供自动化系统解决方案和产品分销为一体的专业自动化公司, 价格优惠,货期准确及时,可为客户提供产品技术支持,解决您在采购过程中担心的产品质量,货期以及技术支持,价格等问题,公司备有大量的现货,是国内罗克韦尔AB库存量最多的公司之一,欢迎来电咨询,我们将会给您最优质的服务!
宁波捷创技术有限公司福州分公司
叶 工
手机:13706959410
电话:0591-88018147
传真:0591-88018142
QQ:284929080
邮箱:2275ywy@163.com

网友AK:
信号到PLC的AD以后加在负载上了,有所衰减!

网友AL:
换个通道实验一下。

网友AM:
引用 网友C:
关于请教一下:Micrologix1500上的模拟量输入已经接好了,可是在RSlogix500上对应的输入量却没反应,已经GO ONELINE了开始怀疑是软件的设置有问题,可是改了也没用,请问有人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

1、看一下是否+  -接反 2、你的4-20MA反馈是否是有源 3、测量一下你的模拟量通道的通道电阻,注意要测量不加24VDC的

网友AM:
同意2楼 29 30 31等的说法,怀疑为二次表负载能力不强,就像一块旧电池,不接负载量是1.5V,接上负载就成0.X了,你可以进行修正,改变一下偏置

网友AN(2009-08-11):
能不能给我一份阿?jkmhbk

网友AO(2016-06-16):
引用 网友AD:
以前还真没遇到此类问题,学习

网友AP:
如此要多谢大哥支持....

网友AQ(2016-09-22):
这个帖子很热闹,人气旺!

网友AR:
首先 通道测量值比万用表准 宁可相信通道

如果共正负相反 你会发现通道上、下端拆下测量结果是不一样的 其中总有一端值是正确的

PLC不只是AB 其他的也大多是 负端是公用(短接的)

另外 测量结果是对的 如果硬要解决这个 加个隔离器就一样了

网友AS(2018-10-12):
二次表加个安全栅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