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 ce 系统能不能应用在普通PC机呢?所谓嵌入式系统是怎么样一种概念?

楼主(2004-02-16):
win ce 系统能不能应用在普通PC机呢?所谓嵌入式系统是怎么样一种概念?

网友A(2003-12-29):
您好!看来您也是一位工作狂晚上八点多了还在思考嵌入式我们公司是一个专业生产嵌入式软硬件产品的台湾企业很希望与您探讨嵌入式方面的东东有兴趣的话请与我们联系:0755-83146066 吴顺桃 公司网站:www.szics.com

网友B:
我觉得没有概念 就是操作系统

网友C:
如过是完整的WINCE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如果这个WINCE是被某种特定的机器上能使用,就不一定能在普通PC上运行了。因为被裁减过了。 有问题打电话,010-64800855-804小郭 或给我MAIL ybbmmmagef@tom.com

网友D:
说了半天原来嵌入式系统就是另外一种操作系统,这样理解对么?但如何理解“嵌入“二字,迷茫。

网友E(2004-02-03):
嵌入式就是实时、可剪裁、可定制,可以软硬互补。主要应用在小内存、智能移动设备中。其实我也在学习,大家互相交流一下吧

网友F:
百思方明老兄很专业、很厉害。 所谓嵌入式操作系统就是针对不同硬件、不同功能,通过裁减不需要 的部分,使操作系统的体积尽量的小,尽量采用电子盘的存储方式。 例如:VxWorks,Linux,WinCE,WinXPE等。美国的勇气及机遇号飞船采用的就是VxWorks操作系统。 WinCE可以应用在普通PC上,但是需要裁减定制!

网友G:
WinCE是Microsoft一种嵌入式系统,它不支持一般PC的CPU,支持嵌入式CPU,指令集都不一样,不能混用。WinXP Embeded也是Microsoft力推的一种嵌入式系统,但它的实时性比WinCE可要差得多。

网友H:
嵌入式系统按找我的理解是符合特定应用,特定功能,符合特定环境的系统,他不一定很小(当然常常看到的都是很小的,工业机器人就很大)。 Wince是微软开发的嵌入式操作系统,支持很多种CPU(包括X86,arm等),所以它可以支持一般pc的CPU.使用前需要有一个定制裁剪的过程,但是它的代码和Windows98,2000,xp的不同,所以它的应用程序就只能运行在wince上。版权费用140左右 Windows XP Embedded是基于Windows XP professional内核的,是用前也需要定制裁剪的过程,但是它的代码和windowsXP是一样的,应用程序可以通用。版权费用900元左右

网友I:
在裁减过的win ce上可以运行用delphi编译出来的 .exe可执行文件么?

网友J:
我认为嵌入式系统应该是软件和硬件两个概念。从软件方面讲更准确的应该是嵌入式操作系统,它是一种操作系统,也就是支持任务调度,内存管理,文件管理等系统任务和其他应用程序,但是与一般系统不太相同的是系统很小,只有基本的任务,而且在目标平台上应用时往往应用程序和操作系统是合而为一的,可裁减。从硬件方面讲,嵌入式系统多采用32位CPU,主要是操作系统要求速度不能太低,其实51上也可以跑操作系统,不过速度太慢没什么意义。由于应用场合往往不需要太复杂的功能,所以存储芯片比较少,体积也能做得更小,功耗更低。不过嵌入式这个概念本身就比较模糊,上面只是一点理解,抛砖引玉把。

网友K:
To 小慧: 不可以用Delphi來編譯WinCE系統上運行的程序, 你只可以用微軟的Embedded Visual C++, Visual Studio.net(Visual C#, Visual Basic.net)來開發應用程序.

网友L(2005-03-08):
用WINCE的时候,怎样将外部板卡如:AD,DA,DI,DO卡 加入到系统呢,谢谢高手指教

网友M(2005-04-30):
其实关于什么是嵌入式有很多说法,最形象的说法我总结了一句就是“把我们的产品嵌入到你的产品当中去,开机只做一件事”。

网友N:
各位前辈,我在学习VXWORKS,想学习的内容是这样的,控制器是基于PC104的嵌入式电脑,操作系统是VXWORKS,应用程序是德国3S公司开发的CoDeSys 软件编写的,嵌入式电脑与运动控制卡是一体的,分别控制三台伺服驱动器,伺服驱动器带动三台交流伺服电机,形成闭环控制系统,不知道如何系统的学习?哪位高手有这方面的学习经验,小弟想请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O(2005-06-15):
大家好,我刚开始学习wince,以后还请各位高手多多指教。不过好象这上面的留言大多是去年的,今年的人气不是很旺呀:) 对了,楼上x86我最专业的前辈,可否留一下你的联系方式:) 我的msn 帐号是qchp_lavender@hotmail.com

网友P:
wince是嵌入式OS,应用在arm内核上的,与pc上用的X86内核的处理器指令集不一样,也就是二进制代码不一样。所以不能用在pc上

网友Q(2008-08-13):
wince是嵌入式OS,是针对多种平台定制的,当然也可以针对PC机定制,大家都不在PC机上跑是没有必要,不是不能跑;留下一外QQ:441913536

网友R:
  深圳市天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从2003年开始做电子硬盘,现拥有全系列的DOM电子硬盘,IDE接口和SATA接口的SSD固态电子盘,到如今国内市场占有率名列前茅。产品广泛应用于各大银行、电信营业厅、娱乐场所、工控产品、网络终端、防火墙等,建设银行、招商银行、华夏银行、中国电信等都是我司重要的客户,产品质量和售后服务得到了一致认可。本公司严格遵照以管理保证质量、以质量赢得市场、以市场求得生存、以创新求得发展的宗旨,以客户的成功为我们的成功,实现共同发展与进步。
联系人胡先生:QQ 1025246613

网友S(2010-01-12):
对:中国龙 关于各位前辈,我在学习VXWORKS,想学习的内容是这样的,控制器是基于PC104的嵌入式电脑,操作系统是VXWORKS,应用程序是德国3S公司开发的CoDeSys 软件编写的,嵌入式电脑与运动控制卡是一体的,分别控制三台伺服驱动器,伺服驱动器带动三台交流伺服电机,形成闭环控制系统,不知道如何系统的学习?哪位高手有这方面的学习经验,小弟想请大家指点一下! 内容的回复:请问你用的是那家的控制器?

网友T:
路过,谢谢各位大虾的高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