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4-02-16):
MCGS5.12网络版,客户机浏览时存在以下问题: 1.界面大小不能自适应客户机屏幕 2.客户机浏览时“输入框”的背景无法显示为透明的,与整体背景不协调,而主机显示却很正常!

网友A:
deercola: 您好:界面的大小不能自适应客户机的屏幕,可能是因为窗口没有设置成最大化,或是因为服务器的分辨率比客户机的分辨率高造成的,所以我们只能看到窗口的一部分,不能看到窗口的全部.可以调调整客户端的分辨率解决. 对于输入框,确实是这样的我们只能在服务器设置输入框的背景颜色,可是在客户机上只能是白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