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opc client可以通过internet访问opc server 吗?

楼主(2004-02-16):
异地访问opc server 怎么实现啊,哪位大虾指点一下

网友A(2004-01-12):
设NODE为对方IP地址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B:
如果直接访问,恐怕很难!!这是因为OPC是基于COM/DCOM技术,DCOM自身的局限性使得通过internet访问很难实现。所以OPC基金会就推出了OPC XML,它采用了能方便通过internet的一些标准如XML,SOAP,WSDL等即WEB SERVICE。目前,如果要异地访问OPC SERVER,可分别在服务器和客户端加入一个模块,实现OPC 到OPC XML的互相转换。

网友C:
理论上DCOM可在internet上使用。 但为了你用户的数据安全和使用方便上。 建议使用. OPC Server -> TCP SErver TCP CLient -> opc client.

网友D(2004-02-16):
楼上能否解释清楚一点,对上面的两个箭头看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