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来帮忙。

楼主(2004-02-16):
请问大家,我不想让别人在组态环境下看到我做的组态画面,我该怎么办呀。(只能运行不能对画面修改)

网友A:
1.可以设置用户名和密码来保护. 2.只安装运行包,那样你自己都不能修改.(交钥匙时这样做是可以的).

网友B:
先用WindowViewer运行程序,然后删除*.win文件,保留*.wvw文件,把不包含*.win文件拷贝到目标机器上。请作好备份,千万不能丢失*.win文件。

楼主:
首先谢谢两位的帮助。 这样做果然好用。 但是我写的脚本程序还是能看到,能不能也让别人看不到。

网友C:
当然是选用三维力控组态软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