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4-02-16):
请教: 我现在用7200卡采集数据,但为什么开关量会显示-1呢?

网友A:
In some data type, the 0xFFFF (all bits are high) = -1.

楼主:
情况是这样的: 我用一块32位的7200卡, 初始化后输入量全部是0,但输出量全部是-1 如果改变其中一位输入量的状态,那位也显示-1。

网友A:
It depends on your software. The DI/DO can be high or low status, but the software can show anything it wants. So, you have to check the software manual first. For example, C/C++ defines... FALSE = 0 TRUE = not 0 (can be 1, can be -1 ...)

楼主:
谢谢,现在问题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