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与INTOUCH通讯问题,请教

楼主(2004-02-16):
INTOUCH和I/O Server S7 已经安装,CP5611网卡,S7-300 CPU是313C-2DP 请问如何通讯,是不是需要SOFTNET 软件。不用SOFTNET 行不行?

网友A(2003-12-12):
对I/O进行读写.要设定访问项目。 不是全自动,一安装就完事。找S7 i/o help.

网友B:
SOFTNET要装,也可用SIMATIC NET 新版,要建立连接配置文件。

楼主:
我用的是SIMATIC NET 的OPC SERVER ,INTOUCH是S7 I/OSERVER 请问怎样配置,能详细解释一下吗?谢谢!!!

楼主(2004-02-03):
用softnet5.0 coml s7产生*.ldb 需要softnet-s7 授权

网友C:
安装好softnet后,先配置一下coml s7,形成一个*.ldb 文件。在把这个文件添加到setting the pg/pc interface 配置中,然后配置 ioserver .用的时候,先启动i/oserver 再启动intouch viewer 即可.

网友D:
各位大侠,能不能再回答的详细些吗

网友E:
Intouch 8.0 通过普通网卡与S7-400连接数据,连接正常,但Intouch中的PLC数据无法显示 S7中的状态为 topic status items errors write status plcname GOOD 2 2 complete 在data monitors 中显示 OrderID PDU Quality time value nama P0 24/20 0004 DB1,INTO P2 24/20 0004 DB1,INT2 故障显示 data quality :BAD subsstatus: configurabion error limited: no detailed error:Service not supported 请各位指教!!! 多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