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带机控制

楼主(2004-02-16):
有谁用ABB变频器做过同步控制,我有一个项目要做8公里距离的5台变频器做同步控制 想问以下是光纤同步好,还是现场总线同步好。控制精度可达到多少? 在皮带沿线有均布的1千多点的检测信号,我打算用FROFIBUS的控制模式, 每一千米布一个ET200,不过均布的检测信号如何走线也是一个问题。 (一千米以内均布信号有200个)

网友A:
使用什么样的控制方式,需要考虑数据流量的大小,可靠性,抗干扰性等方面。

网友A:
系统的设计需要考虑数据的流量,根据流量选择通信速率,然后再选择传输方式

楼主:
五台变频器2+3的形式 两台和三台的距离为8公里,8公里其间又均布的1000个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