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970GOT-SBA问题

楼主(2004-02-16):
我有A970GOT-SBA触摸屏,请教怎么制作与PC和PLC通讯线。

网友A:
个人PC-HMI的通讯线的两头是标准的9针RS232母头,接线方法在产品说明书里有。可以自制。PLC-HMI的通讯线依PLC型号而定。你的问题错成PC-PLC通讯线。也依PLC型号而定。

网友B:
請問一下我要如何取得A970GOT的人機編程中文手側 有關於人機編成及如何運用个種指令 還有A970GOT-SBA如何與AB PLC SLC500通訊

网友A:
港台均有三菱电机自动化公司的FA中心。也可上“菱电自动化(上海)有限公司”的网站查询,它有相关手册和软件出售。三菱有专门的“连接手册”讲述A970GOT与世界知名品牌PLC的连接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