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三菱印刷机故障代码求助

楼主(2004-02-16):
哪位高手知道三菱印刷机故障代码 E-13 是什么意思。 谢谢 0755-28851008 刘工

网友A:
他是哪个型号的三菱机,几色机,用CP窗还是用TV窗,机器能启动吗?因为E-13在不同机器型号代表着不同含意。所以得问清楚在可以回答

楼主:
我也不太清楚,机器能启动,就是一个伺服马达不转,直流驱动器好像是好的,主电机也是好的,。故障代码就是 E-13 请那位高手指教,不管什么型号,看看有没有E-13这个故障代码,有的话是什么意思,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