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导率传感器的维修和标定

楼主(2004-02-16):
各位师傅:   我这里有两台电导率仪,是用来检测管道类流体的电导率的,但是经常出现问题,要么是报警亮红灯,要么是显示值不稳定,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另外就是如何来标定电导率仪?

网友A:
你好!近来可好!代我向各位问好. 我建议你把两台更换一下,看一看有没有意外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