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同步控制

楼主(2004-02-16):
我公司现有一条人造革生产线,同步控制是采用电动执行器0—10V来控制各回路变频器的,涨力信号采用的是旋转变压器,拾取的做调节用,可是误差很大,经常出现段纸现象,现想把它改用PLC控制,触摸屏监控流程,可是我14台变频器要用多少模拟量模块?有没有不用模拟量模块控制,是否有其它方法,请高手赐教!电话:13906882346/QQ:80772611/shi001@sohu.com

网友A:
我专业搞人造革及湿法与干法线的电气控制十余年,对与你讲的呢大概有以下方法,一UP,DOWN的升降速采用同步控制器(分数字与模拟的)数字的精度高点(单片机开发的)我有专门的产品可分为8路及16路,24路,32路等,模拟量就是你讲的上面电压分配,第二:看变频的品牌,采用何种通信控制,用上位机(代价高),或人机及PLC,三,PLC加模拟量(D/A)控制变频与人机!!!

网友B:
何谓旋转变压器?是编码器吧. 同步的关键是速度控制,张力信号如何采集同样重要.这样看你 所期待的精度是多少 采用模拟量模块程序的工作量会少些,但成本稍高,市场上的模 拟量模块大都是4通道或八通道的,12位的分辨率,一个通道500 元左右. 通讯控制也可以实现,程序的工作量可能会大些. 不管怎么做,都不至于断纸吧

网友C(2013-11-17):
引用 网友A:
我专业搞人造革及湿法与干法线的电气控制十余年,对与你讲...

我也要位置同步控制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