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虾,小弟求救,在线等~~

楼主(2004-02-16):
1FT6082-8AF71-1AH1 这个型号siemens的伺服电机是断电制动还是通电制动?那位大虾帮俺查一下,我这没样本也没电话,惨

网友A:
一般说来,伺服机应该是断电制动,如果是制动器,一般是通电制动了

网友B:
将制动部分通电,如果功率小盘轴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