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怎样设定omron 模拟量

楼主(2004-02-16):
本人对模拟量设定不很清楚,请指教。谢谢!

网友A(2001-09-10):
太笼统,无法回答 2001/9/10

网友B:
欧姆龙的模拟量其实主要是外部的特殊单元的设定,可以看相应的说明书或者到OMRON的网站去下载,其次一些特殊功能没有使用的必要,程序完全可以实现,如果有具体的问题,可以讨论一下

网友C:
请提供AD/DA控制单元的型号,即可答复。

网友B:
你要告诉我OMRON的型号啊,型号不同模块也不一样的

网友D:
1、设定模拟量信号范围(0-10V\1-5V或4-20mA) 2、调零和调量程 3、开通要使用到的通道

网友E(2004-02-16):
如何调零和调量程,在CX-P软件中

网友F:
到www.omronservice.com去下啊,ad003和mad02都有简明中文手册

网友E:
楼上的师傅: 能否说的详细一些如何进行操作?AD003上使用说明太简单。 我是这样操作的,但结果不对。 1)先把单元号开关设定如0 2)再自动配置I/O表 3)然后我写了注释表,发现IR101,被自动注释为”输出“ 我以为没有问题,继续开始编程,发现程序里也自动将IR101标记为Q:101,这样,无法继续操作了。 楼上的师傅,可否帮帮我,该怎么处理。另外CX-P中SIOU设置有什么用,我好象也用过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