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求证,船上雷达干扰通讯,为何?

楼主(2004-02-16):
请教版住和各位高手:我们这儿的集装箱装卸桥上用的是ACS600 Multidrive的,每当集装箱船靠/离码头时,附近的就会报remote station update故障,有时报单个模块故障,有人说是船上雷达干扰,是这样吗?该如何补救?

网友A(2006-02-01):
你讲的就是干扰问题,不过是不是雷达干扰很难说,你可以改变一下载波频率试试,如有效果请给我反馈个消息。我的QQ517966270

网友B:
楼上说的对,还要检查变频器接地及控制线是否用屏蔽线。

网友C:
有可能,因为船用通讯功率是非常大的.变频器的抗干扰能力个厂家差异很大.换变频器不实际,加屏蔽间实际一些.别的方法效果不是很理想.有时在变频器外贴一块锡箔纸会有很好的效果.

网友D:
[b]我只想提醒一下,船用的是IT接地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