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关城市恒压供水的数学模型

楼主(2004-02-16):
我现在正在用三台400KW的水泵来给城市恒压供水,水泵采用变频控制,请教各位大侠有无好的、成功的数学模型呀!

网友A:
我也想知道!各位不吝赐教!!

楼主:
怎么没人会吗?没有人做过城市恒压供水吗?

网友B:
你说的模型把人吓住啦, 你到底想知道什么

楼主:
就是我想用S7-300的PLC来做城市恒压供水,用三台400KW的水泵,水泵采用变频控制,PLC输出4-20MA的电流信号给变频器!三台400KW的水泵采用自动控制。请教各位大侠有无好的、成功的数学模型呀!

楼主:
怎么没人做过吗?没人做自来水厂自动控制系统的吗???????????

网友C:
现在很多变频器都是自带PID控制器,只要设定一些参数就可以了 远传压力表输出的4-20mA信号直接送给变频器,可以跟我联系

楼主:
这个我知道!现在甲方要求用PLC 做!因为他买的变频器没有此功能!

网友D:
我做这套系统没有数学模型

楼主:
to zjd-2003: 可以说说你是怎么做的吗?谢谢了!

网友C:
西门子PLC有PID的功能指令 在PID回路初始化中装入 给定值,回路增益,采样时间常数,积分时间常数,微分项可以关闭 利用定时器中断功能实现PID控制的定时采样及输出控制,其中回路增益和时间尝试可以通过工程计算初步确定,但是还需进一步调整以达到比较好的控制效果

楼主:
那我的设定值是出水压力,返回的也是压力!但我的PID的输出必须为0-50HZ的频率呀!这怎么设呀?

网友E:
喂,频率能通过PLC输出??压力信号4-20ma采集来后经过量化输出,或者经过PID控制如比我高二楼的房主所说之法简单易行!Two ways for you!

楼主:
PLC与变频器采用PROFIBUS通讯!压力信号送入PLC的!我的PID的输出必须为0-50HZ的频率呀!应该怎么做?

网友F:
不会做找人做就是太简单了

楼主:
TO imay: 这么简单的话想必大侠一定做的很成功了!请教大侠一下应该用什么方法做?

网友F:
管网庞大要考虑管阻,有条件就将压力传感器装在城市干管的最末端,不行装在水泵出口,但得根据总水量做一个模型也就是你调的压力要适应流量作一定变化如水量大时就要压力高,水量小时就压力低一些,PID就不要教了吧

楼主:
TO imay: 有道理!但可以告诉我那个模型吗?谢谢了!

网友D:
是三台变频器还是只用一台变频器,根据压力大小自动决定循环启动?

网友G:
“PLC与变频器采用PROFIBUS通讯!压力信号送入PLC的!我的PID的输出必须为0-50HZ的频率呀!应该怎么做?” 就差一步,你的PID不是输出Hz,而是与PLC送过来的一样的模拟信号,该模拟信号进变频器就行了。

网友H:
好好看一看变频器的功能说明和plC的编程手册,这个工程根本没有多大的意义

网友:
最好再学学,不知你怎么敢接活

楼主:
plcadjust: 那你的能力一定很好吧?那请教:如果用ABB的普通变频器采用PROFIBUS和S7-300通讯,而且返回的是出厂水的压力!这个应该如何控制三台400KW的水泵?

楼主:
plcadjust: 出厂水压力会有跳变的!

网友I:
常规的做法就是pid调节.市场上的大多plc都可以做的 压力变送器模拟量信号作为负反馈送入plcA/D模块,与设 定压力比较经运算后通过D/A模块输出给变频器模拟量输 入端.既然你采用了通讯的方式,D/A模块应该可以省略, 直接调整变频器的频率就可以变速了. 首先你最好用自整定模式,这样一般可以整出个大概,根据 自整定出的参数,剩下的工作就要你自己慢慢的摸索了,只 有摸索,因为这都是非线性的东西. 你所面临的可能是因管路太长所面临的响应滞后问题,这 可以通过积分和微分参数来修正 祝你成功

yr,luyf

网友:
楼上的,很棒的

yr,luyf

网友:
fb41好象是pid模块,试试

网友J(2004-04-06):
请教PID和LG PLC做一拖三的恒压供水怎么做。老第我是哥们外汗哦。谢谢!我的:dqq801@sohu.com auto-tech@126.com 13971384790

网友D:
没什么数学模型这么复杂,恒压供水在PLC编程中应该是很经典也和基础的,建议你再好好学学。要不很容易烧电机的。

网友K(2004-05-28):
你好 我现在也在做一个水厂的设计——变恒压供水的,比较前沿的技术哦。我选的是富士公司P11S系列的变频器(内置PID功能的),这样在PLC控制中就不用编写一些烦人的程序了。当然了,如果变频器没有这一功能就只好用PLC的程序来实现了,具体说什么数学模型,我看大部分用的是PID调节,也有用模糊控制的,再具体可以联系我:) 邮箱:yuanying0011@sina.com

楼主:
这个你们觉得用PID调节就可以解决了?那想必你们的变频器和电机一定很好吧!先不说管网压力是时刻变化的(有时是大幅度跳变),就光这么大功率的电机你就不能让它的输出时刻变化!(会影响电机寿命的)而且它的启停间隔时间也有限制!我现在用的是分段比较法!效果比你们说的PID调节效果好多了!而且甲方的高工也非常赞同我的做法!PID调节不是万能的!

网友L(2006-03-22):
这是我三年前的毕业设计

网友M:
直接用威控科技的专业无负压恒压供水控制器
有需要的与我联系!!!
010-82356272-865    禹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