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利时的smartproMACS在应用问题

楼主(2004-02-16):
请问网上的大虾们你们在用和利时的smartproMACS系统时,问题有哪些

网友A(2003-12-27):
我们用过他们的伺服电机及无刷电机,用得不好。

网友B(2004-02-14):
比以前的MACS 好用 组态方便很多

网友C:
你对和利时公司的smartproMACS系统有什么问题这么感兴趣,你不如去买一套自己试试看啊?

网友D(2005-08-29):
最好自己使用后才有说服力,听别人说不一定全面。

网友E:
笔者用过这套系统,应该说还是不错的,多数场合都可以满足要求,有一个缺点就是配置冗余和运行时,太繁琐,一步不对都会出问题.

网友F(2005-10-01):
中国工控群15762225 正在建设中 欢迎加入

网友G:
如果系统不大,还是中控的JX-300X吧,用和利时的smartproMACS系统,你要做好认真认真的软件学习和长时间复杂的调试,还有运行以后主控单元、服务器不时出现的软故障。 呵呵,很头疼的哦!

网友H:
有死机的现象

网友G:
简而言之,也不是说不能用,但维护不太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