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改质沥青反应釜测量液位订货

楼主(2004-02-16):
我单位改质沥青反应釜工况如下:介质为煤焦油沥青,温度400度,内有搅拌器,要求测量液位,请诸位高人是否能提供相应解决方案及相应设备规格型号?

网友A:
可以和我们联系:格锐过程自动化 详细自主产品资料请看:http://www.greatelec.com

网友A:
浮球液位计(测沥青液位)+可编程过程控制器(控制温度/液位)

网友B:
我认为GREAT的方案有些不妥。理由一,煤焦油沥青温度太高,黏度大,用浮球测量实在不是很理想的方法。其二、接触试测量据我所知都难做到那么高的温度只有少数进口的射频物位计可以吧。 我的建议是,如果焦油沥青在400度的时候不会附着在测量头的话(我对这种介质不熟悉)就可以用高温的射频物位计测量。如果有附着的话就用非接触试测量,超声波是肯定不行的了,能做到400度的雷达也不多,就只有一两家而已(我见钢铁厂高炉有用过)。还有咖吗射线测量的,能耐高温1000度呢,不过对人有伤害。 等信号出来以后控制部分就简单多了!地球人都知道!

网友C:
反应釜的外部结构不知复杂、规正否?能否考虑用承重方式间接测量物位。

网友A:
我认为流水寒的方案有些不妥。理由一,沥青反应釜内有搅拌器,沥青液面不是平直的,而是无规则波动的,浮球接触测量才能反映真实液位,对金属浮球来说,400度的温度不是问题,并且400度时沥青的黏度已非常小,已不构成影响。而采用利用反射原理测量液位的射频物位计,其误差是可想而知,其二,射频物位计的价格对沥青来说是天价!客户恐怕认为用导弹打苍蝇。 很多事例说明:并不是最高档的、最复杂的、价格最贵的就是最好的,而最适合对象的,最简便的,最便宜的解决实际问题的才是最好的方案。

网友D:
可以用压力测量的方法:如在釜底安装一台压力变送器 ,利用压力信号来计算出釜中的液位.不知现场的实际情况,讨论而已

楼主:
鞍山焦萘院设计据了解均为浮球液位变送器,在使用过程中液位测量较准确,但因产品质量不理想,常会出现浮球连杆弯曲,传动轴套密封不严而导致沥青进入,冷凝结晶后无法工作。 改质沥青反应釜顶会在高温下产生闪蒸油汽,非接触式物位计探头会因此而被糊住,且其搅拌器为四层金属板,工况要求测金属板以上液位,在其旋转搅拌时如何区分物位界面?

网友E:
小弟大开眼界!真理越辩越明!

网友F:
看了各位的发言,有点看法: great的说法我实在不敢苟同,我本公司产品也有浮球,但讨论的这种工况是不适合使用的。第一,有搅拌器,机械式的浮球液位计如何测量和安装呢?第二,扰动存在时浮球势必受到影响,连杆等部件必定要出问题。第三,流水寒所说的射频应当指射频导纳液位计,这并不是great所说的反射式的仪表,在许可安装的情况下(比如罐旁设置一个连同的立管,射频导纳液位计安装于此中)这应当是一种很好的选择,因为射频导纳液位计首先可以在很高的温度下工作(西门子的产品可在450摄氏度工作),其次该仪表本身的特性(动态屏蔽技术)确保了介质在测量杆上的黏着将被忽略,测量值将为真实值。第四,非接触式的液位计(如雷达)的确有某些公司的产品可以满足如此之高的温度,在介质的介电常数(本例的情况如何,该工况下的介电常数如何我不是很清楚)同时,雷达液位计内部设置的软件,如果需要,都设置了复杂工况条件下的测量方式(比如西门子的雷达LR300,专测反应罐等复杂工况,其雷达波的反射信号,经软件分析,选取数十个样点进行平均值的动态分析,同时利用该软件的学习功能自动忽略障碍物,如搅拌器等的错误信号——这就是西门子物位测量中最为自豪的声智能技术,相信很多人都知道,最后,闪蒸的油气会在雷达探头上凝结,但是在介电常数满足要求的条件下,电磁波是会穿透这种附着物而进行正常测量的,即使附着物太多,还可以选用一种用于特殊工况的滑动安装部件,可以定期在罐顶,在反应罐不用停车的情况下对雷达的探头进行清洗,而该款雷达的确也应用在沥青蒸煮罐等恶劣场合,并取得成功。但是最为可惜的是,该款雷达的是用温度仅为200摄氏度......否则我倒是可以向楼主推荐)最后,在这里看到这样的讨论,觉得还是很有好处的,我的发言仅是一家之言,还望大家继续讨论。

网友B:
哈哈!正是此意,真 是知己啊!

楼主:
看了以上个位专家的讨论,深感有益,克罗尼生产的钢丝液位计(BM51)适用于复杂恶劣工况,请问此液位记在这种工况下仪表的运行情况。

网友B:
钢丝液位计?我刚刚看一下他们说明书,其实就是浮球液位计了,而且他的说明书也很清楚主要用来测量开口容器的,现在的高温工况肯定是密闭的容器了,不合适在这样的工况下使用。

网友A:
芨芨草:说的很对,“XINGSHEN”和“流水寒”忽略了最重要的一个现象:“改质沥青反应釜顶会在高温下产生闪蒸油汽,非接触式物位计探头会因此而被糊住”,并且,现在由于多层搅拌器的存在,无接触液位计不适合。而XINGSHEN所说的“在罐旁设置一个连同的立管,射频导纳液位计安装于此中”,老兄,这可是沥青那,可不是水呀,呵呵,真要这么做的话,设备停机维护时,工人会骂娘的。最后还是那句建议:选型不仅考虑测量方法,不能不考虑传感器成本,美国的也好,日本的也好,电脑的也好,软件设置的也好,如果你现在敢把价格公布出来,用户肯定会回答你:再好的东西,我不用啦! 其实浮球液位计尽管传统,在这种工况下,设计单位长期实践的证明,还是很好用的,至于安装方法,并不是问题,而产品是否可靠,完全取决于用户采用哪家的产品,不好用,不等于方法不对。 感谢,“XINGSHEN”和“流水寒”两位专家对我提出的反对意见和不同见解,使我有新的体会和争辩的机会并学习到有用的知识,也感谢栏目的主持者和工控网给大家提供这样健康的自由的技术论坛和空间。并祝同仁们在新的一年里一并提高,工作愉快!

网友G:
All of them are wrong about it! 咖吗射线测量是唯一的方案!不信你试一试!

网友H:
基本同意《〈〉》的观点 咖吗射线测量是一种好方案的方案!但不唯一!

网友B:
从技术层面上我也赞成咖吗射线测量是最好的方案。但从使用上确不一定是最好的方案,好的雷达也只是一种方案,就象great说的太贵了用户不一定用得起啊!不过我还是觉得射频电容的方案可行,也比较经济一些,至于维护而言。我想用户不会经常停机(一年两三次吧)再说清除沥青没有多大的技术问题(就算没有物位计其他沥青设备他们也是要清洗的啊)。当然我们只是在这里随便说两句,最终有什么方案是由出钱的人决定了。

网友F:
澄清一下: 1。我说的射频导纳的那种方法,基本上属于侧装式,相信大家可以理解,前面漏了一句话,那就是要对罐侧的这个测量桶进行伴热,避免胶结。这种方法应当比较实惠和精确,还可以免除挂料的影响,当然,只是个人看法,还请大家指教(可惜这里不能画图,否则会很明白的)。 2。great的话我看了,觉得他还是没明白我的意思。 “XINGSHEN”和“流水寒”忽略了最重要的一个现象:“改质沥青反应釜顶会在高温下产生闪蒸油汽,非接触式物位计探头会因此而被糊住” 这段话我相信是你对于非接触式(这里我特指雷达)可能不是最了解,雷达的电磁波在许可的情况下(介电系数大于3时即可以正常工作),对于其探头(发射短)上黏着的黏着物具有穿透性,但这并不影响他的正常工作,其次,还可以选择聚四氟乙烯的杆式天线避免挂料。考虑到长期的黏着,我前面的帖子还推荐了一种专门适用于这种情况下的安装部件,其形式类似于滑动安装短导杆,可以在不开釜的情况下对雷达探头进行清洗,其具体外观和应用实例(沥青高温蒸煮罐)照片,可以在西门子的网站上找到。 并且,现在由于多层搅拌器的存在,无接触液位计不适合。 对于搅拌器或者是多层搅拌器,非接触式雷达液位计的确会收到在他们表面返回的虚假回波,但是我也介绍过了,西门子的声智能软件具有专门针对这种情况的内置程序,对于这样的虚假回波是可以忽略并且达到真是测量的,其详情也可以在西门子的网页上找到。别家的产品相信也会有类似的功能,因为正如我们所知的那样,化工行业反应釜内多半具有搅拌器或者是障碍物,而这些场合的液位测量相信大家也知道多半是应用雷达液位计(事例很多,我在现场也经常见到,也有成功的应用实例),所以,搅拌器的存在并不对雷达液位计的测量造成干扰。 至于伽马射线,从原理上说到在这种工况条件下倒是具有很大的优势,但是由于我对于这种仪表的工作情况并不是很了解,也希望大家讨论一下。 但是,平心而论,雷达液位计价格较高,安装使用和设置均具有较高的技术要求(比如,有些雷达液位计的设定就需要专门的配套软件),而且复杂的工况下,其设定就需要专业的人员来操作。但是一旦其可以正常投入使用,我个人认为它还是一种较好的选择。 (非接触式的雷达液位计要求测量介电系数大于3,而带到波管的雷达在本例中是不适合的,具体到这里,该工况下沥青的介电常数到底是多少,也待考) 浮球我也一直在做,可以看出great是这种产品的专家,但是你所说的这种工况下的应用,我仍然是想不到具体的安装和选型,如果你愿意的话,大家可以讨论一下(这里不能发图,很不方便呀!)。或者是E-mail给我:wj9884@sina.com 如上的讨论是很有必要的,感谢各位的发言,我也学到不少,谢谢!还希望大家继续讨论。

网友I:
需要发图可以由版主转发。我的信箱:heyu49@21cn.com

网友J:
东风化工厂里有一反映斧,情况和楼上的基本一致,所不同的是该罐子内东西有毒,且温度低点点就会凝固,合肥化三院的设计的是用三台eja的压力变送器测量,对引压管定时用压缩空气吹,防止凝固物堵住,三台机器循环工作,两工一停,效果很好,有兴趣可联系zhangsheng117@sina.com

网友K:
我提议:就用浮球加接近开关就可以了。只是要根据实际情况采取特殊的防扰动措施。

网友L:
看了各位的意见,本人认为用进口射频导纳液位计测量是可行的,一般都带有通信接口,调校方便,精度高,稳定性好,用国产仪表耐不了400度。但如果是单纯测量高低位液位还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可以在反应釜的高低液位处各装一支铠装热电阻,当液面到达热电阻时,通过温度二次表(指示液面温度)指示,即可知道液面高度。本人因工作关系,经常需要进行液位控制,有兴趣可电lxm2218522@126.com.

网友M(2004-03-19):
用鼓泡式液位计,就是采用EJA差压变送器,正压端向釜内吹气,负压端在釜顶接受返出的气压。条件是该罐子是密封容器。

网友M:
当然,也可以用双法兰差压变送器,或者单法兰负压端放空或者通过引压管向釜内吹气

网友N:
我们刚刚做了辽河石化的沥青罐,亲身经历,挂料绝对是问题,我们做超声波的,200度以内没问题,400度比较可怕,陶瓷晶片的居里点才360度,建议还是放射线,欢迎各位大虾光临我们的公司网站:http://www.mscn.cc

网友O(2012-07-12):
我做过浮球式改进型,效果还可以,一个周期维修一次,维修时间几分钟。

网友P:
引用 网友O:
我做过浮球式改进型,效果还可以,一个周期维修一次,维修时间几分钟。

一个周期是好多天呀?

网友Q:
建议采用橡胶专用液位计,工况与这个非常类似,这是一家成都的仪表公司设计的专利产品。具体情况可以上网查一查。

浮球与射频导纳可能都不能长周期可靠运行,主要是工况和介质的特性的因素无法克服。

网友O(2013-06-07):
大家好,我做的改质沥青反应釜液位计使用的还好,仪表维护时间与清釜时间相同,易损件的使用寿命在一年以上。测量结果基本同步。有需要的电话联系,可以去使用现场实地考察。电话13019903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