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端接地不行,多端接地反而好了?

楼主(2004-02-16):
我们在调试一套水压力、流量检测控制系统时,测量值显示跳变,检查仪表柜内电缆屏蔽接地良好,后无意中现场端屏蔽层接地,这个参数马上变稳定了。后将所有电缆屏蔽层都双端接地,系统工作良好。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呵呵,我也碰到过类似问题。

网友B:
真是奇怪!按道理应该是单端接地能够减小干扰双端接地引入干扰的呀?盼高手指点!

网友C:
可能是共模抑制的缘故吧!

网友(2007-04-04):
求助:将仪表现场端屏蔽层接地后,上位机显示的该信号的数值就不变化了,上位机失去了监控的作用,这是什么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