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IBGT的方法

楼主(2004-02-17):
各位高工: IBGT的电流检测,用什么方法,不会损坏IBGT,单独给IBGT检测方法.

网友A:
是检测IBGT的电特性参数吗?

网友B:
有专用仪器,价格很高,一般维修者难以用上!

楼主:
李工: 您好! 请问是什么仪器,什么型号,什么价格,何处有买,我们很需要这样的仪器,谢谢!

网友A:
TO 余金光: 检测用电源有两种: 电压方式,电流方式。 一般都采用电压方式。 IBGT的模拟负载: 电阻,电感线圈。 我知道的大都是专用设备,哪儿有通用的, 也想请教李工。

网友B:
我见过但没用过!生产厂家才有,听说有的要几十万元一台!

网友A:
李工说的不错。 我知道的,都是国外进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