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工控机的应用问题

楼主(2004-02-17):
各位大虾,在下被一个工控机现场应用的问题困扰了很久,一直没有妥善解决。还望诸位大虾能够帮在下分析分析,出出主意。  我目前在一家钢厂的加热炉车间现场做一项目,现场的工控机(带UPS,山特C3KVAS)有时会突然黑屏,具体表现为显示器电源指示灯由绿变黄,主机电源风扇停止,主机前面板“POWER”灯和“KB-LK”灯一直闪烁,感觉象是主板掉了电(不知此判断是否正确?)。此时按前面板的起动按钮,系统不能马上重启,须等候4、5分钟才行。这种现象出现的时间没有什么规律,有时好几天出现一次,有时在短时间内频繁出现,在夜间出现的时候较多。  起初怀疑工控机的质量有问题,更换了不同品牌的机器以后仍然出现同一种现象。哪位大虾能给在下指点一下迷津?谢了!!

网友A:
加稳压器没有?

网友B:
电源是否有问题?

网友C:
是不是由于环境温度很高,系统工作不稳定,我是乱猜的。

楼主:
楼上三位大虾好!现场温度肯定不高,甚至很低。(数九寒天,没有空调的玻璃房子呢!)至于电源,两台不同牌子的机器出现同样的问题,不会这么巧吧?我确实没加稳压器,这儿要请教周公了,电网电压对工控机的使用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要使用精度、性能多高的稳压器才够用?因为此前我请教过别人,山特C3KVAS的UPS本身带有一定的稳压功能。

网友D(2008-09-25):
你的工控机里是不是带有自己开发的板卡?他们有没有问题?如果工控机没问题那肯定是电源的问题。现场环境中粉尘多不多?

网友E:
都什么时间的问题了,谁翻出来讨论的阿!

如果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问我!

网友F:
是不是机内温度太高.

网友G(2009-01-05):
全套250元!出原装原装凌华1U机箱(含1U背板、150W电源、铝合金面板)

150W 1U电源一块、1U转接地板一块带2个PCI扩展,铝合金面板一块、带包装

全兼容各大厂商的CPU全长卡系列主板,P3/P4等

适合做工控的朋友拿去做工程,可以拼个好价格!

网友H:
楼主可以看看是否是现场电压稳定否?或者是现场有电磁干扰?如果有强电磁干扰或者电压可以考虑购买ANOVO华北科技的工控机

网友I:
同意gongkong2009888的看法

1\看电源是否满足应用条件,建议加装UPS稳压电源

2\看现场是否存在强磁场,对设备产生电磁干扰

网友J(2009-02-04):
都是N年前的事了,还讨论

网友K(2009-03-06):
          哪确实,04年的时候小弟还在研祥混~~

网友L:
呵呵,有年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