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急,请进!PLC的梯型图要怎样编

楼主(2004-02-17):
用一个按钮来控制接触器的吸合与断开,PLC的梯型图要怎样编,哪位朋友能把梯型图画好发给我吗?tonyao@21cn.com

网友A(2003-10-08):
我没有见过plc.但是,现在我正在学习s7-200,我根据搂主的题意编了个程序,恳请各位大侠给与点评.谢谢! Network1 LD I0.0 EU = M0.0 Network2 LD M0.0 LD C50 CTD C50 , 2 Network3 LD M0.0 O Q0.0 AN C50 = Q0.0 不知楼主的plc是不是西门子s7-200,如果是清能否试验一下,如不是请把品牌告诉大家.

网友B:
http://www.yzjd.net/forum_view.asp?forum_id=7&view_id=303 这里面有!

楼主:
Omron: @LDNOT 0.00   AND 100.00   @LD 0.00   ANDNOT 100.00   ORLD   OUT 100.00

网友C:
三菱: LD X0 PLS M3 LD M3 ALT M5 LD M5 OUT Y0 END 其中: X0:按钮 Y0:接触器

网友D:
三菱PLC LDP X0 ALT M0

网友E:
to:steno: 你需要哪种品牌?告诉我,我再编了发给你! 其实这是最基本的,最好是自己试着去编!

工控啊!

网友:
这吗简单还问别人,哎!!!自己看看书就会了!!

网友F:
s7-300,只需要4条语句,不过不是梯形图,语句表的。不知你是哪种PLC?

网友G:
以上诸位的方法都可以实现,其实编程方法无穷无尽。不过要注意一点。到实际应用上一定要可行。但是上面一些例子好象都没有对输入信号做滤波。应用到实际上。按一次按钮输出可能动作了五六次了。

网友C:
TO STENO: 向我看过来! 最前面加上:LD 8002 RST M5 就是完整、适用、可行的程序。 我也是从初学者过来的,那时没人,也没地方问,自己设想,然后做试验来验证自己的想法。

网友H:
以上诸位的方法都可以实现,其实编程方法无穷无尽。不过要注意一点。到实际应用上一定要可行。但是上面一些例子好象都没有对输入信号做滤波。应用到实际上。按一次按钮输出可能动作了五六次了。 你何不教教大家?

网友I:
请问如何实现对输入信号滤波?

网友A:
我也想知道:如何实现对输入信号滤波? 谢谢!

网友J:
这问题关键在于如何对信号滤波,加个时间过滤,就可以了.或者直接加微分

网友K:
to:胖子1号 请教一下: LD 8002 RST M5 这两个代表什么意思?

楼主:
to:芳季 我不知你是否能读得懂我的程式了没有,在我的程式中以对信号滤波了。

网友C:
TO STENO: 8002是第一个脉冲, RST M5是把M5位元件置为0, 这两句作用是:上电后, 接触器为断开状态,第一次按下按钮,接触器吸合,再按,断开。。。。。。 按钮取的是边沿信号(是上升沿),无需额外滤波。 成功后,让我分享你的喜悦!

网友C:
to steno 程序已发给你! 方便的话,其他几位的程序你也试试!也许有意外收获。 异曲同工,我的程序不一定是最短的。 重要的是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思路。

楼主:
LD X0 PLS M3 LD M3 ANI YO LDI M3 AND YO ORB OUT YO 小弟也是初学,从书上看来的。请各位指正。

网友L:
OMRON LD 00000 DIFU 20000 LD 20000 ANDNOT 01000 LDNOT 20000 AND 01000 ORLD OUT 01000 END

网友I:
S7-300 A I0.1 //控制按钮 L S5T#1S //此时间用来滤波,可根据具体情况调节 SE T 10 A T 10 FP M100。1 //存储位 = M100。2 //存储位 A M100。2 AN Q 0。0 //Q0。0 输出 S Q 0。0 R M100。2 A M100。2 A Q 0。0 R Q0。0 此程序可以直接转换成梯形图! 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H:
to:芳季, 请问wangtaotao的怎么加滤波

网友M:
我觉得胖子一号的程序好象行不通,因为M5不能自保持,这样的话继电器好象只能接通一个扫描周期了。是不是这样,请各位高手指教。 三菱:    LD X0    PLS M3    LD M3    ALT M5    LD M5    OUT Y0    END    其中: X0:按钮 Y0:接触器

网友A:
非常感谢HRE,你说出了本人想说的话 谢谢!

网友N:
有用B&R的PLC语言编程的吗?

网友C:
TO : FX2N 掉电时,M5不能自保。来一个脉冲,M5状态取反一次。实践过。

楼主:
谁能解西门子SFC密锁?

网友O:
对不起,我是新来的!我刚出不学习s7-200的编程。希望各位指点一下通讯模块em277的软件编程技巧。我若用300为主站,226为从站。该如何编写程序呢?我是一个菜鸟,谢谢各位指导!不胜感激!

网友P:
这有我的程序给你看看,不知道可不可以 你把你的邮箱给我,给你发过去,我用了S7-200和S7-300分别编了下,不知道你是不是用的西门子的产品,用的CPU是什么类型,如果是的话不妨试一下,我的信箱是hamigua962@163.com

楼主:
这里是个好地方

楼主:
各位师傅我对plc不是很懂,ab的还简单的操练过。欧姆龙,三菱的现在在学。听说西门子很高级不知它们有什么明显的区别。望谈一下好吗 谢谢

网友G:
滤波就是象lj3426程序所说的。 怎么我说过要滤波,还是有人照搬书上的上来呢。 不管你边不边缘微不微分。按一下按钮肯定会有一两次的抖动,特别是现在常规的按钮(与微动开关不同,他可以缩短抖动,使PLC的硬件滤波可以去除)。这样抖动两下程序运行两次,那么接触器就好象没动过了。

网友H:
s7-200的可以用程序滤波吗?

网友G:
所有的PLC都可以

网友C:
看来还是有人在捣糨糊。 按钮是抖动的;而且何止一两次! 微动开关也是抖动的! 但程序不是抖动的; 而且设成上升沿有效,按下按钮(要到位),输出动作; 如设成下降沿有效,按下按钮且保持,输出不动作,按钮释放后(要到位),输出动作! 实践实践再实践!实践实践再实践!

楼主:
程序是可以滤掉这类按钮干扰的.比如,当你检测到一个上沿后,等10秒再检测这个输入,不就可以去除抖动了吗?

网友O:
To:刘超 您好! 非常感谢您的帮助! 我用的是西门子的产品——cpu314和cpu226 我的邮箱是gaodd129@163.com 不胜感激!

网友Q:
你如果知道楼梯照明灯控制的电路,那你照此写梯形图吧!

网友R:
胖子有理,我们交个朋友.MSN:zh_zhu001@msn.com

网友G:
F18 当你按一下按钮(主观认为)然后放开,这时假设按钮出现两次抖动,那么就是说PLC检测到两个上升沿两个下降沿。如果你的程序不处理的话那么接收一个上升沿反转一次,这时输出改变了。又接收一个上升沿又反转一次,输出有改变一次。由于两次抖动之间的时间很短,输出不就是没有变化了吗?

网友S(2004-01-16):
交个朋友!

网友T:
PLC的输入点都会有硬件滤波或软件滤波的,大可不必太操心。。。。 芳季,对每个输入点都要编程滤波,累4你。。。。:)

网友U:
zstar的说法是正确的

网友V:
我来贴一下OMRON的程序,实践过无数次。 LD 00000 DIFU 20000 LD 20000 AND 01000 DIFU 20001 LD 20000 ANDNOT 01000 OR 01000 OUT 01000 END 注意:00000为按钮输入点,01000为继电器输出点,次序不能颠倒。

网友V:
我来贴一下OMRON的程序,实践过无数次。刚才漏了一句重新来过: LD 00000 DIFU 20000 LD 20000 AND 01000 DIFU 20001 LD 20000 ANDNOT 01000 OR 01000 ANDNOT 20001 OUT 01000 END 注意:00000为按钮输入点,01000为继电器输出点,次序不能颠倒。

网友W:
知识是点滴积累的, 说别人问题简单的人, 自己的这个经验又是怎样得来的呢, 很高兴看到还有这么多热心人。

网友X:
我看不必费心做滤波,这程序我以前用过,操作工反映挺好,没发现抖动的厉害,我觉得要是加了滤波操作工反而会反映说设备操作起来反应慢,费力不讨好。

网友Y:
诚聘 天津市航天通华科技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高薪诚聘中频电源、工控、视频压缩、单片机方面有经验人士加盟。有意者请将此贴在你熟悉的论坛转贴5次即可致电13502151709潘志勇总经理联系。

网友Z:
三菱编程手册上有一个。 看看怎么样 。 LD X0 ALT M0 LD M0 OUT Y0 X0为按钮, y0为接触器

网友:
雨桐的程序可以简化如下: LD 00000 ANDNOT 01000 LD 00000 AND 01000 KEEP 01000 注意:00000为按钮输入点,01000为继电器输出点,次序不能颠倒。

网友:
抱歉!由于本人都是用梯形图,很少用指令,上述程序应更正为: 对CS1 CPU 雨桐的程序可以简化如下: ◎LD 00000 ANDNOT 01000 ◎LD 00000 AND 01000 KEEP 01000 对C200 CPU LD 00000 DIFU 20000 LD 20000 ANDNOT 01000 LD 20000 AND 01000 KEEP 01000 注意:00000为按钮输入点,01000为继电器输出点,20000为内部暂存位,次序不能颠倒。 注意:00000为按钮输入点,01000为继电器输出点,次序不能颠倒。

网友AA:
为什么没有人用松下的语言写,,,?????各位兄弟我也是刚学,我学的是松下的,乍一看好象没几个人学松下呀,,为什么呀????

网友AB:
三菱: LD X0 OR y0 ANI X1 OUT Y0 S7200 LD i0.0 o q0.0 an i0.1 = q0.0 S7-300: a i0.0 o q1.0 an i0.1 = q0.0

网友:
关于欧姆龙的指令: PMCR #1901 DM5002 DM5096 能帮我解释一下#1901的意思吗? 谢谢指教!可发邮件RANYFEI88@SOHU.COM

网友:
TO: 胖子一号 FX2N 为什么我感觉你俩编的程序是一样的啊 ? 有什么区别吗?我说的是在胖子一号没加上 LD 8002 RST M5 的时候?我感觉胖子的程序不如方绪播的程序明了,直观。 虽然也可以达到目的。

网友AC:
三菱plc的手册上讲得很详细请查对

网友AD(2004-02-15):
DIFU 请问何意?

网友Z:
一个开关控制两个开关大家都会了,请问一个开关控制十个控制依次同断的会吗

网友AE:
其实用梯形图的基本指令就可以实现

网友AF:
TO东方剑: 你编的OMRON CPM1A(应该是)程序,不能自保,输出只是闪一下,也应该加上升沿,是不是?sfdkr@eyou. com

网友AG:
工控人太累,我也是工控人,业余时间休息一下,不妨看看下面的内容,绝对有收获。 跟我学赚钱吧,给你个大惊喜!!  难道天下竟有免费的午餐?答案是——没 。所以有很多人就会不相信我这里所写的话,因此,我特地在这里注明一下 :这不 是免费的,但也不用交钱和什么的,只要为这个网站介绍和招人加入。这 些就是工 作,这就是赚钱。为什么能赚钱呢?理由很简单,我们帮这个网站作广告、宣传出 去,那就有人来这个网站浏览,那申请加入的人也就越来越多, 这个网站就兴旺起 来了。这是它所希望和欢迎的,它就要奖励你!每加入一个人 有0.8美金。怎么能够 赚钱呢?加入了会员后,要多发表,就能够赚钱。怎 么发表呢?就是把本文复制, 然后到各个网站的留言版上粘贴发表宣传。有人加 入了,你就有钱赚了;加入的人 越多,你赚的钱也越多。好了,为什么各个网站都说能为你赚到很多钱呢,就连读一 封 E-mail 点几回广告栏都能挣到钱?难以置信啊!天下哪有免费的午餐?!(后来 才弄清是广告商买单)本来我也是不 相信的,可呆着实在是无聊啊。反正闲着也是 闲着!但我的身份是不能够泄露给外人的,当然身份证号码、手机号码(因为回电是 要付钱的噢)、信用卡号码等等重要信息都不能泄露的噢。于是找了一个不要身份 证、不要会员费,只要有个 地址、电话号码就能挣到钱的网站,申请成了会员…… (反正挣不到钱也不会吃亏 ,哼!) 等了一个月,什么汇款单?连个影子都没有! 不过一想,无所谓了 ,反正也没吃亏!就当是鬼迷心窍一回吧!——哈哈!可一直到了 第二个月……    突然,汇款单到了!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300多美金? 折合人民币不就 是2000多了吗?半信半疑 。到了银行,交了几十元的手续费,换回 了2000多 !真像做梦一样……买了一些一直想买的东西,这时我才确信不疑。兴奋之 余 ,又开始了我的宣传。不是宣传得越多,挣的也就越多吗?果然,三个月后 ,又 飞来了一张单子!——1300多美金!真是难以置信!!又过了三个月上涨到了2400多 美金。如今,不用上班也有钱花了,真是乐哉乐哉乐 乐哉!你不信?那没办法!只 可惜这白花花的银子喽。不过,古人云:“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反正也不 吃亏,就当疯一回试试看嘛!相信我,没错的!加入方法很简单的 //www.pointsmoney.com/   进入上面网站(如若点击不成,复制、粘贴到地址 栏。有时候进不去,那是因为服务器太忙,你可以在凌晨人少时再去!)打开网页, 点击左方菜单的第一个Sign Up。   进去后,就要填你的资 料了(也不是什么重 要的资料)。   然后,跟着提示,一步一步输入信息就OK 了。下面是英文的解释 :   USER ID (Valid Email): 填你的电子邮箱 Password : 密码,你自己想一个吧    Confirm Password : 确认你的密码, 再打一次你的密码    Friend Refferal ID : 这里填425242(必须填,别写错),现在点击 Submit 。 好,申请完 了。现在,你就去你的电子邮箱,这个网站发给你一个Email。去看, 在Email中间 有一条长长的网址(例:它给我的Email中间就是 http://www.pointsmoney.com/userprofile.php?auid=73184597&ID=425242 OR http://www.pointsmoney.com/auid.php 上面这个是给 我的网址,而给你们的是不同的。每个人都不同,你上它给你的 网址就得了。进去 后,接着,再次输入资料。   下面是我为了方便大家的加入 ,详细说明了加入过 程中的细节(注:一定要用拼音打字呀,不然申请不了的) :   First Name: 名 字( 例:三就打 SAN)   Last Name: 姓 (例 :张就打 ZHANG )    Address: 家庭住址(写拼 音,一定要详细填写,包括 我省略号后面省略掉的内容,不然收不到汇款单喽 !例:江苏省 ……,就 打jiangsuSheng…)   City: 城市 (例:南京市,就打 nanjingShi)    Zi p/Postal Code: 邮编 ( 填你的,例211100)   State: 填 No     Country: 国家(选 China——应该都是中国人吧)   Phone: 电话号码 ( 国 家代码 86 + 区 位号的电话号 码 例:025-3251513 → 86-025-3251513)    Fax: 可不填   Mobile: 可不填   Ge nder: 性别 Male(男); Female (女)   Do you have Credit Card: 你 有信用卡吗? (选No吧)   Age: 你几岁(你自己选吧)   Profession: 你的职业是什 么?(自己选 吧)    Monthly Lncome: 你每月的收入是多少?(自己选吧)   Do you have Web Si te: 你有个人网站吗?(没有就不填)   好,填完,点击 Submit   接着 就是选择爱好 兴趣(本人全选,你看着办吧)。   加入完毕后,它就出现一个 登陆框, 如果你就登陆了 ,网站就送0.41美金给你。所以,最好是申请完成后登 陆一次吧,这样就得到 0.41美金了。 登陆时你只需填入你的电子邮箱,然后在下 一栏输入密码就可以了。   然 后,就是赚钱之 法了。   赚钱的方法:    到各个网站的留言板中,把本文内容全部复 制、粘贴进去! 多多益善噢! :)只要有人点,你就可以挣钱了!多好啊!而且反正赚的是外 国 人的钱,不 赚白不赚!   好了,祝你好运赚大钱呀!不,应该是大家一起赚呀

网友AH:
终于看完了,累死我了楼上的兄弟

网友AI:
兄弟你在这儿来打广告啊。。。。你自己相信你说的吗

网友AJ:
楼上的兄弟:有那么好的事吗?让人不敢去相信啊!

网友AK(2004-03-17):
天下没有掉馅饼的好事,我认为还是踏踏实实的做人好。卖瓜的你很讨厌。

网友AL:
第一种: LD X0 ANI M2 OUT M1 LD X0 OUT M2 LD M1 ANI Y1 LD Y1 ANI M1 ORB OUT Y1 END

网友AL:
用PLS指令 LD X0 PLS M1 LD M1 AND Y1 OUT M2 LD M1 OR Y1 ANI M2 OUT Y1 END 纯继电器指令(JH-120-80) LD X400 ANI M101 OUT M100 LD X400 OUT M101 LD M100 OUT M102 LD M102 AND Y430 OUT M103 LD M102 OR Y430 ANI M103 OUT Y430 END JH-120-80国产嘉华PLC在编程时不要输入X,Y,M,T等

网友AM(2004-04-17):
大哥们,你们都是很厉害呀!! 佩服佩服!!

网友AN:
真是太好了。。 这么多的高手真是让小弟受益非浅啊。。。

网友AO(2004-05-25):
用VB脚本试试看: Dim X,Y,M if X=1 then if X=1 and M=0 then if Y=0 then Y=1 elseif Y=1 then Y=0 endif endif else M=0 endif

网友AP:
LD 1.04 DIFD(14) 16.03 LD 16.03 OUT TR0 ANDNOT 16.06 OUT 16.04 LD TR0 AND 16.06 OUT 16.05 LD 16.04 OR 16.06 ANDNOT 16.05 OUT 16.06 OUT 10.00

网友AQ:
如果你连梯形图编程都不会,现在你最好找个高明点的老师教一下,不然你就不要搞设计了。

网友AR(2004-06-27):
LG的K200S编的,实际和方须波,东方也的一样。 LD P000 D NOT M000 LD NOT P020 AND M000 LD P020 AND NOT M000 ORLD OUT P020 END

网友AS:
小单,你怕大家发不了财呀,费老劲 在这里卖瓜,这 样的好事,我感觉只有传销比得上。

网友AT(2004-08-05):
这个都不会,还搞什么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