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急,求助

楼主(2004-02-17):
采集信号时,一共有12路信号,其中两路是标准信号, 要进行细分和鉴向再记数,其余10路只进行记数,没有现成的卡供选择,应该怎样进行设计。是否可以做一个 鉴向电路,然后再接一个PCI卡。具体方案望赐教,多谢!!!

网友A:
你要求的功能用一片A/D卡+计数器卡可以实现。无特殊要求的话,还是选择市场上现有的卡比较好。

楼主:
一般A/D卡上有鉴向功能吗,可不可以说得具体一点,我是个初学者,多谢了

网友B:
鉴向还鉴相呀?

楼主:
就是根据编码器的脉冲判断是正转还是反转,

网友B:
哦,知道你的意思了, 接编码器的那种AB相的信号是吧。 找运动控制卡,简单的那类就有。 比如凌华的PCI-8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