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做电子的高手:

楼主(2004-02-17):
准备搭建一个系统,其中包括一个数据采集-数据分析-反馈的电路系统(采集电流或电压信号,反馈电压信号,数据可以实时分析一般为一个fft(快速复立叶转换)),请教该选怎样的产品?ni有么?价格如何,一套多少米?

楼主:
目前,有一块pcl-818l的采集卡,问:是否经过一定的改变可以实现所要求的功能?我应该怎么做?

网友A:
FFT的点数多少? 关键看你的采样频率和参与运算的点数。 反馈的实时性要求是怎么样的? 如果要求不高的话818L应该也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