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德国PS公司的PSL 201的直行程电子式电动执行器

楼主(2004-02-17):
它有五根信号线,请问是如何定义的, 应用的时候如何接线?是否是有两根是接受控制信号的,有两根是反馈位置信号的。请高手指点!!

网友A(2004-01-15):
端子1,2连接220VAC,信号端子3,4连接输入,7,8连接输出 说明书上都有,呵呵

网友B:
楼上意见正确,多看看说明书。

网友C(2004-02-17):
请问那有卖德国原装的PSL208和PSL320 邮箱megaskyhuang@hotmail.com 请在两天内联系

网友D(2004-07-13):
SAUTER 公司生产的控制电路板上有如下接线端子,小弟不知如何接,跪求哪位大哥大姐指点:21,47,45,46,44,3,2,1,S,L, P,NOT,M,E,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