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RS485通讯与AC220V电源线能否存在于一根多芯电缆中?(电缆要求通过集电环实现收放,长度达到150米。)

楼主(2004-02-17):
(无正文)

网友A:
会有干扰.

楼主:
这样RS-485的讯号很容易受到电源线的干扰, 但你的通讯长度是150米,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如果可以,请尽量在施工前先做个通讯测试.

网友B(2004-07-31):
使用我公司的综合电缆完全可以!除了RS485/422、电源,还可以加上射频、视频、音频等信号线,保证电磁兼容、整体美观,降低工程造价!

网友C:
电源会引起什么样的干扰呢? 485的干扰:采用屏蔽双绞线有助于减少和消除两根485通信线之间产生的分布电容以及来自于通讯线周围产生的共模干扰。

网友D:
也许可行。但建议你不要这样做,没有必要。

网友B:
只要对信号线和电源线进行有效隔离实现电磁兼容,就完全可以将它们合成在一个电缆单元内(我们称之为综合电缆)。 这样的做法不光是我们公司,国外的如Belden、Acome等也是如此。 现场总线DeviceNet规范 第一卷第九章 DeviceNet的物理层和介质 就是使用的信号和供电隔离的两对双绞总线电缆。 当施工现场有集成化、防鼠、防爆、阻燃、抗机械外力等要求时,选择综合电缆无疑是最佳方案!

网友E:
如果485数据线的接口用光电隔离,是可行的。

网友F(2005-03-04):
请问各位老师: 我是新学习的电缆设计人员,因为学习不久,对于CC-LINK使用之FANC-SB电缆有些不了解的地方,请各位指教。 我以前使用HP 4194A来测试电缆的特性阻抗和串接电缆,使用HP 8753D 来测衰量,这两组仪器我只会测对绞线和同轴线,对于FANC-SB的测试方法,不知道要如何接法? 另外有没有FANC-SB电缆的测试规范!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