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控室DCS、ESD的UPS供电电源能否用三进三出

楼主(2004-02-17):
各位同仁: 大家好! 请问中控室DCS、ESD的供电电源能否用三进三出的UPS?

网友A:
如果你的设备功率不大建议不要三进三出的UPS,三进三出的UPS 价格贵.如果你的输入端是380V的话你可以选用三进单出的就可以了这样省钱哦.

楼主:
谢谢!但按UPS的要求,三进三出UPS要进行负载平衡,我担心的是三出后仪表供电电源串相,造成设备损坏。

网友A:
现在大功率的UPS都具有三相100%的不平衡功能.

楼主:
请问: SANTAK 3C3-20KS UPS有此功能吗?另外其通讯电缆可否延长?

网友A:
山特20KVA的UPS具有此功能,通讯电缆可以加长但要加钱哦! 听说山特大功率UPS质量不太好哦,你可要注意选择喽!中控室一般都是监视器等感性负载,我建议最好不要选择高频机(山特属于高频机)。高频机在抗冲击方面比较差,它的优点就是重量轻一点然后就没有什么好处了。

楼主:
谢谢东方大虾的指点。我会谨慎地作出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