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压力表选型”

楼主(2004-02-17):
请高手赐教: 我正在搞个小项目,要显示一个炉膛的气压,需要选个差动微压仪表,要求有数码显示。炉膛压力在大气压上下20pa左右。我只想选个一次仪表,这样成本会低。另外我想在大气压上下20pa时要有个开关量的报警信号。我见过大连第六仪表厂生产的YEJ-121型仪表,不过是摆针式的我想找个数字显示的 请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A(2003-11-04):
可选罗斯蒙特的3051C或重庆川仪横河的EJA110差压变送器即可,其他公司的差压变送器也可以,但精度、重复性及可靠性不如以上两种;选型时注意要选微差压的。

网友A:
重庆川仪横河的千万不要选,要是万不得已可以看看,他们的销售态度好象是你求他一样,让人憋气!!!

网友B:
有这种 4位数字显示,一至4个开关量输出,0-100Pa 外型与Y150压力表相仿 有兴趣联系我 jsgsh@sohu.com

网友C:
重庆横河川仪的那个应该是智能型的,我想价格可能会比较高,我是日本NKS中国分公司的,根绝你提供的参数,我想我们公司有适合你要求的产品,3位半显示,带一个接点输出,最小压力可达50pa.有兴趣可与我联系。 022-25326648

网友D:
我们有差压开关和变送器,还有差压表,可是这么个用法我还真没使过。 北京塞尔瑟斯仪表科技有限公司 海淀区北四环中路229号海泰大厦621室 邮编:100083 传真:01082883822 电话:01082883083-217 杨 手机:13701230643

网友A:
霍尼韦尔的产品,数字压力表, 有兴趣的话可以联系我 021-64682012 潜永来 mike@suffice.com.cn

网友A:
对千万别买横河的变速器,质量和售后服务都不怎么样,山武也不怎么样,国产有长沙产的数显表,进口的有WIKA产品就可以解决,没有必要使用变送器几个贵啊,国产的1000左右,进口3000左右,

网友E(2004-02-16):
请高手赐教: 我现需设计一个气房,有一台旧空压机30KW,但不知空压机的气流量是多少,也不知道各车间的用气量是多少,请问怎样计算这气流量。可以给我计算工式吗?

网友F:
dlg:你说的20Pa上下,是指压力公差吗?是否精度太高了。

网友G(2004-03-27):
有一台AC-3PA喷砂机,工作压力0.7MP,如何配装空压机?哪几样参数要重点关注? 厂家建议使用火焰喷锌时,要使用油水分离器,应配装什么级别的分离器;工作地点在西安,空气干燥,不用是否可以? 请各位高手不令赐教,不胜感激。 急!急!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