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表的常见的几种问题及解决办法

楼主(2004-02-17):
众所周知目前的压力表主要部件是由,接头,弹簧管,机芯,仪表工作原理是通过弹簧管变形,机芯(扇型齿与中心齿轮工作)带动指针在面版的刻度上显示被测介质压力的,压力表的焊接主要有铅锌焊接,白银焊接,氩弧焊接,特种焊接等等,仪表的单簧管正常工作是10万次而目前压力表在使用过程中常会出现以下问题, 1.仪表指针因为被测介质瞬间脉冲加大,将指针冲到止档下面, 2.仪表指针,在管道或设备卸压后不会零位, 3.另外仪表扇型齿再工作一段时间会出现磨损现象, 仪表的机芯是压力表的心脏部件,80%以上的仪表损坏是由于机芯损坏导致仪表不能使用,现在我通过在现有机芯加限位钉隔,解决了仪表跳档问题, 2.加隔离片解决仪表不回零位问题 3.离片扇型齿加宽,解决仪表接触面,抗磨损以达到使用寿命延长的功能 并且通过国家知识产权总局颁发的专利证书,愿为朋友就如何改进压力表进行学习和交流025-7062383-8806 7794480

网友A(2003-07-04):
请问,在高温场合是否适用,会不会使弹簧管变形失效?

网友B(2004-02-17):
赵俊杰你好,你是个很有创新精神的人。佩服你在压力表方面做的工作。我也是个对压力表感兴趣的人。希望多指教。 不知道你在弹簧管方面是否有研究?

网友C:
赵先生: 你好,以下压力表的使用问题向你请教。 1,计量泵出口压力变化大,用缓冲器加充油式压力表也不能解决来回震荡的问题,压力表很容易损坏。这样的情况你会用什么办法解决? 2,压力表的量程选用要注意哪些问题 望不吝赐教! WAIKEE LI 2004-3-13

网友D:
我厂有用到直径200mm的大压力表,用的是正泰的,不到1年就都发生弹簧管破裂,现在不知道有哪里的厂可以提供这样的压力表

网友E:
WAIKEE LI 应用抗震压力表,YN-150等型号,量程为使用量程的1/3-1/2;

网友F(2004-03-20):
我们厂也出现了“仪表不回零位”问题,请问隔离片加在何处?谢谢

楼主:
如可能在测量泵压等脉动较大的地方,可以试一下石油方面用的耐震压力表,优点是确实解决问题,缺点是体积较大。我们用在均质机上效果很好。

网友G(2006-04-11):
最近听到压差表在暖通行业的应用,烦请各位介绍如何使用?

网友H:
耐震压力表,表头中的填充油,属什么油呀?
一般维修的时候,那填充油多数同仁是怎么把它弄出来的,又怎么灌进去的,是使用注射器吗?

网友I:
   压力表弹簧管270度扁型空管。在高温下会变形,堵头也会融化掉。加冷却管或延长引压管。耐震压力表是制造时加入的。

  压力表生产厂很多,用上海产的质量好一点。

  计量泵出口压力变化大,用缓冲器加充油式压力表也不能解决来回震荡的问题。

  在压力表下装4mm针形阀,关到表的指针不抖动为好。

宇电网站http://www.yudian.com/
技术服务部   邵工13063058280

网友J:
压力表是用的不是来做过细研究的对我们用户而言,我单位是造纸行业不知道楼主及各位专家有何指教?

网友K:
耐震压力表表头中的填充油,随测量介质的不同而不同,我们一般不打开维修,因为无法把油注进去。

网友L:
现需测量温度300~400℃,压力不超过2.5Kpa的煤气发生炉的煤气出口压力,信号需要至仪表室,请各位楼主及专家指教.

网友M:
上海朝辉压力的高温熔体压力表可以满足你的需求,下面是本公司产品的一些资料。

熔体压力表 -> 熔体压力表
 熔体压力表
PT124Y-284
特性与应用:刚性杆或软管型、膜片隔离、不锈钢结构、压力现场机械显示、表盘可正反安装、可带信号输出;应用于化纤纺丝、聚酯、橡塑机械等设备的高温流体介质的压力测量与控制

主要技术参数
量程:0~1~200MPa
综合精度: 1.0%FS ;1.5%FS
输出信号: 2.mV/V ;3.33mV/V;0~5V ;0~10V ;4~20mA
供电电压:10Vdc ;24V(12~36V)dc
温度型号: PT124Y-284T (J、K、E、 PT100)
膜片耐温:PT124Y-285(350℃); PT124Y-284(550℃); PT124Y-284T(550℃)
电气连接: 六芯接插件或赫斯曼接头
过程连接: 1/2-20UNF;M14×1.5 ; M18×1.5;法兰安装或特殊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