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电接点压力表控制压力

楼主(2004-02-17):
在24V控制回路使用电接点压力表来控制压力,电接点可靠性较差,有没有更好而且较经济的改善办法?

网友A(2003-02-13):
远传压力表。

网友B(2003-04-07):
用压力开关吧!

网友C(2003-06-25):
可以选用磁助式电接点压力表比较可靠,还有就是2002年机械工业发布的淘汰的机电仪表产品目录中就有电接点压力表,因为在使用过程中稳定性比较差,而刑天的说法我不太赞成,电阻远传表通过滑动电阻,更容易损坏,前几天我刚在常州能源设备总厂,将所有的电阻远传表全部更换成磁助式电接点表,过段时间我将研制光电的远传压力表,以代替现有滑动电阻的压力表,王志欣有不明之处可以联系我025-7062383-8806 7794480传真7062721 nj,wd@263.net

网友D(2004-02-17):
主要是触点动作有问题。改善动作能延长寿命。

网友E(2004-09-13):
目前本集团为了满足用户的需求,现已开发出触点为黄金的电接点压力表,触点为白金的电接点压力表,使仪表的触点寿命可达到10次工作,现在本集团还有光电式压力表,大功率电接点压力表,等一批新的电接点压力表,使过去的电接点压力表存在信号不准,使用寿命短一系列问题 南京万达集团 025-58491909

网友F(2007-08-06):
深有同感,经常碰到,压力明显跌到下限以下了,看上去触点也闭合着,但PLC输入点没反应。很是烦人。
我同事将电接点的触点用来驱动一中间继电器,继电器的触点用来输入到PLC,据说效果还可以。俺没有试过。
如果把PLC的24V输入模块(“1”时电流7mA)换成220V输入模块(“1”时电流11mA)会不会解决问题?有这样用的前辈吗?

网友G:
如果在液压系统控制压力,可选用柱塞式压力继电器,运行相当可靠,我厂有使用20年以上的,还在用。
  电接点压力表用于220V电压,可靠性会增加,尤其用在PLC输入点。

网友H:
我也是用220V的。低压可靠性不怎么样,经常因为触头氧化造成不动作。

网友I:
使用压力控制表,压力直观显示,
压力可调、精度高
性能可靠

网友J:
如果只是需要一个开关量的检测信号的话,可以试试柱塞式压力继电器.

网友K:
220v,用中间继电器,客户用了半年,没问题啊

网友L:
我用的 就是电接点压力表接到中间继电器
  在接控制器  效果还可以吧

网友M:
为什么很多年前的问题还在这里挂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