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表时间设定

楼主(2004-02-17):
请教斑竹: 我试了一下,用提供的时间设定动画构件设定历史数据报表的时间,但是一旦进入实际运行,显示空白,根本无法实现时间的设定,这是为什么?是不是我的控件本身的问题?

网友A:
您好: 您所说的问题,如果是时间控件显示空白,不能设置时间就是时间控件有问题,可能需要重新安装.如果是表格是空白,没有数据显示就是表格没有刷新,可以通过刷新窗口来刷新历史数据报表.

楼主:
jesseca: 多谢指教! 另外有一个问题:我将com1作为系统的通讯口,直接和设备联接测试,但怎么也无法联接到实际的设备,是不是我在什么地方做错了?

网友A:
FanRen630: 您能告诉我您连接的是什么设备吗?因为不同的设备在对串口的设置上也是不同的,我只有知道了的您应用的具体设备才能帮助您.

楼主:
多谢了。 我用的是磐仪的智能模块6017,是否需要在串口上作一些设置?

网友A:
磐仪的智能模块6017是利用RS485和上位机进行通讯的8通道AD采集模块,硬件连接需要一个485\232的转换模块.软件组态父设备选用通用串口父设备,父设备要注意的地方是通讯波特率要和模块的一致,其他按默认值即可,串口号要选择计算机实际连接的串口,子设备的地址和校验和方式要和模块的一致.这样设置完成后就可以查看设备调试就可以通讯成功了,通讯状态标志应该为零.

楼主:
多谢jessica帮助,问题已经解决,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