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系统
win ce 下能否运行delphi编写的程序?

楼主(2004-02-17):
win ce 下能否运行delphi编写的程序 因为用到了delphi的数据库,改写程序非常麻烦,敢问高手win ce 下能否运行delphi编写的程序

网友A:
应该是不行的. Delphi and Windows CE development http://www.bhnet.com.br/~simonet/tipstricks/delxwince.htm 这里所说的主要问题... 1. Delphi 2/3/4 产生 32-bit x86 machine code. 而 WinCE 所搭配运行的 CPU... 那种类可多了. 需要 cross-compiler 来支持不同的 CPU, 但 Delphi 不支持. 有相容性的问题. 2. Delphi VCL 是针对 Win32 环境而设计, 而 WinCE API 仅是 Win32 API 的子集合. 相关的 API 不完整且可能有不同的行为.

楼主:
首先谢谢您给的答复, 我这里的程序是用Delphi 5 编写的, 我没有接触过WinCE ,但是既然它作为一种嵌入式操作系统,能否通过裁减得到完整的Win32 API 集合呢? 如果通过WinCE无法运行这个程序,请问还有什么嵌入式的操作系统可以运行这个程序呢?

网友B:
Delphi编写的程序不能使用在wince上,winCE使用的不是win32API集合,虽然函数名称和作用一样,但是编码完全不同。Windows XP Embedded 可以运行delphi编写的程序。

楼主:
支持Windows XP Embedded 的硬件配置怎样? 哪里可以找到这个系统的学习资料? 谢谢!

楼主:
linux 能否运行Delphi编写的程序呢? 它的硬件配置又有怎样的要求?

网友C:
boland公司有LINUX下的DELPHI版编程软件。

网友A:
Borland Kylix http://www.borland.com/kylix/index.html

楼主:
不好意思,我问的是嵌入式版本的linux,比如RT-linux能否运行Delphi编写的程序

网友A:
Maybe **NO**. Kylix 3 支持 C/C++ 与 Delphi 语法, 但可能只支持 x86 CPU.

楼主:
如果我要在dsp平台上开发,是不是除了把程序改写成c,就没有其他办法了么?

网友D(2008-08-05):
可以在delphi2007下面进行,你可以上网查查,有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