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c20p PLC 求助

楼主(2004-02-17):
本人现进行一项系统改造,原来用的是omron c20p PLC,因本人未用过此种PLC,请教各位这种PLC用哪种编程软件,是否专用电缆。哪里提供。

网友A:
如果程序不大你可以用手编程器读出来,如果想用电脑读的话你需要SYSWIN3。2+LK-201E(型号不记得了好像是这个的),DOS版的你得上上海OMRON上找资料改一下才能在WINDOW上运行

网友B:
不知道那位有欧姆龙的编程软件?ji99yu@mail.china.com

网友C:
换你熟悉的新机型吧,有时候改造老机型的综合费用不比重新买新机型少。

网友D:
这类PLC程序都不大,用手变输入即可。

网友E:
太老的型号!下载程序需配用通讯模块! Http:www.chinalxl.ebigchina.com E-mail: CHINALXL@126.com

网友F(2004-04-06):
sss,我有dos版的。扩展名*.sp1. georgexu@sina.com

网友E:
软件SSS! 配通讯模块C20P-LK201!

网友G:
程式不多的话用手持编程器读出来 用OMRON新的微型机代替 如果买那么多东西的一来价格高,二来也没有用,用一次就丢了 如果一定要用型号可以打电话 0571-88835053-201 工程部 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