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要用ge的cimplicity连siemens s300,怎么做?

楼主(2004-02-17):
我要用ge的cimplicity连siemens s300,怎么做? 我不会编opc的,只想找到现成的软件,大家知道那里有么? 谢谢了!!!

网友A:
easy! 如果使用组态软件,还要编程,就失去了组态软件的意义。 和我联系呀,加一个驱动就可以了,我公司有Cimplicity 6.0及其所有选项,而且我们的价格比市场价格便宜一半。      我公司现有的GE组态软件(Cimplicity 6.0)和编程软件VersaPro 2.03.   如需请和我联系:cim_versapro@mail.china.com   以下是部分软件的价格,如有其他需要请:cim_versapro@mail.china.com:      Cimplicity 150 I/O Point Development 6000元   Cimplicity 300 I/O Point Development 12000元   Cimplicity 700 I/O Point Development 16000元   Cimplicity 1,500 I/O Point Development 18000元   Cimplicity 35,000 I/O Point Development 19000元   VersaPro 2.03 3000元         以及Cimplicity 的所有的选项,均可优惠.      何陈

网友B(2006-03-07):
用SIMATIC NET做OPC server配置一下即可

网友C:
安装SIMATIC NET 软件 在项目内添加OPC,在组态就可以了

网友D:
乙太网,DP都可以实现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