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采集卡

楼主(2004-02-17):
那个厂家的USB接口AD卡好些。

网友A(2003-04-07):
凌华有一款USB-9100,北京也有一家USB采集卡厂商,大概有4-5款。

网友B(2004-02-17):
USB2.0+DSP+6MHz 多通道同步A/D 高速通用采集板 本公司提供以下产品,电子工程师,入门、进阶的好方法。。。。。。 也是一些产品开发的优秀基础平台。 (1)USB2.0+DSP+CPLD+8051超值学习板 (2)USB2.0+DSP+6MHz 多通道同步A/D 高速通用采集板 (3)AT9155800 ARM 开发套件 我们在:中国EDA技术网 http://www.51eda.com 作了正规广告。 详情和 实物图片 请看这里: http://www.51eda.com/Rec/usbdsp.html 欢迎光临本公司网站:http://studykit.yeah.net ☆☆☆☆☆☆☆☆☆☆☆☆☆☆☆☆☆☆☆☆☆☆☆☆☆☆☆☆☆☆☆☆☆☆☆☆☆ 产品详情介绍: 一. USB2.0+DSP+CPLD+8051超值学习板 [主要硬件资源] 1.USB2.0: CY7C68013-56PVC,兼容USB2.0和USB1.1协议,内含8051核; 2.DSP: TMS320VC5402,可以稳定运行在100MIPS; 3.CPLD: XC95144XL,7000门; 4.RAM: 板载两片RAM,分别为64k×16bit、256k×16bit; 5.FLASH: 4Mbit,512K×8; 6.RESET: 专门复位芯片,有手动复位按钮; 7.POWER: USB总线供电 和 外部电源供电都支持,专用5V、3.3V、1.8V稳压芯 片,并有一定的余量对您的其他器件进行供电; 8.EEPROM: 24LC64,可供usb固件下载; [扩展功能和接口] 1. 引出68013部分IO,通过USB接口可学习USB2.0协议和8051的控制; 2. 引出CPLD部分IO, 板上有标准XILINX JTAG接口插座,可以连接下载线,修改 下载CPLD的程序,实现您的特殊定义,以及学习CPLD的各项功能; 3. 引出DSP的电源、HPI接口、2个McBSP多通道同步串口、中断、通用IO,通过标 准JTAG接口能连接各种型号的TI的DSP仿真器进行仿真。 [配套程序等资料] 1. 完整的原理图,保证与实际PCB完全吻合,快速掌握多项实用技术的具体应用; 2. DSP与68013的通信程序,可以提供以下2种版本的源代码: (1)C语言; (2)汇编程序; DSP的 C语言对于新手,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因为很多场合对速度没有那么苛刻得要 求。因而可以避免汇编学习之苦! 3. USB驱动程序和PC端Demo程序源代码,有测速程序;支持Windows98/Me/NT/2000/XP; 可以提供以下2种版本的源代码; (1)C++ Builder 6.0; (2)Visual C++6.0; 4. CY7C68013的已经调试好的固件,C51程序; 5. 提供与之配合的CPLD源代码,编程语言:Verilog HDL; 6. 在线烧写FLASH的Boot Loader程序,用以固化用户自己的程序; 7. 芯片手册:学习板上全部芯片的芯片资料; 8. 应用笔记:指导初学者快速进入学习状态。 [其他赠送软件和资料] 1. 提供Cypress全系列USB芯片开发包; 2. 提供ISE5.2i安装光盘,用于调试XILINX CPLD; 3. TI CCS2.x,用于调试DSP; 4. 一些其他的XILINX CPLD例程和ISE5.2i教程,便于开发者迅速入门和 CPLD进阶。 [相关配件] 1、 USB连接线; 2、 标准XILINX JTAG下载线――现在购买即送,立即开始CPLD学习! ☆☆☆☆☆☆☆☆☆☆☆☆☆☆☆☆☆☆☆☆☆☆☆☆☆☆☆☆☆☆☆☆☆☆☆☆☆ 二. USB2.0+DSP+6MHz 多通道同步A/D 高速通用采集板 一 系统简介 本系统采用最先进的USB2.0高速传输通道,结合DSP 高速采集运算能力,结合某高性 能、6MHz 同步采样A/D转换芯片,简直是高速通用采集板的梦幻组合。 [主要硬件资源] 1.USB2.0: CY7C68013-56PVC,兼容USB2.0和USB1.1协议,内含8051核; 2.DSP: TMS320VC5402,可以稳定运行在100MIPS; 3.CPLD: XC95144XL,7000门; 4.RAM: 板载两片RAM,分别为64k×16bit、256k×16bit; 5.FLASH: 4Mbit,512K×8; 6.RESET: 专门复位芯片,有手动复位按钮; 7.POWER: USB总线供电 和 外部电源供电都支持,专用5V、3.3V、1.8V稳压芯片, 并有一定的余量对您的其他器件进行供电; 8.EEPROM: 24LC64,可供usb固件下载; 9.A/D: 精度12位、采样速率6MHz 、4通道同步采样 二 功能参数 1 输入范围:+1V,+5V,+10V 2 数字IO: 60个(可任意定义为输入输出) 3 三种触发方式:单次、同步、事件记录 4 USB2.0接口(兼容USB1.1), 三。功能描述: 1 超高速同步ADC,最高6MSPS采样速度,满足高速数据采集需求 2 极高的数据传输速度,不间断的将采集数据传输到上位机,实现超大容量的高 速数据记录功能(最大的记录量为上位机的硬盘容量) 3 板载高速数字信号处理器(DSP),完成复杂的采集过程智能控制,节约主机资源 4 事件记录功能,触发信号为特定状态时进行数据采集,记录特定事件期间的波形 5 丰富的数字接口,60个数字口可以任意配置为输入/输出,并具有可编程计数器 功能,满足复杂需要 6 无需外接电源,即插即用,支持热插拔 我们在北京,欢迎对此感兴趣的公司和个人前来看看实际运行效果。 合作方式灵活。任何方式均可。 本公司近期还将推出一系列其他型号的:高速通用采集板。敬请大家关注。 ☆☆☆☆☆☆☆☆☆☆☆☆☆☆☆☆☆☆☆☆☆☆☆☆☆☆☆☆☆☆☆☆☆☆☆☆☆ 三。 AT9155800 ARM 开发套件 [简介] 1.AT9155800 ARM 开发套件是针对ARM 初学者推出的一款低价位ARM开发套件,配合 附送的简易JTAG 仿真器,使得用户可以以很低的成本开始在SDT2.5x、ADS1.2、IAR等 环境下进行源码级ARM 开发试验,使ARM的开发更加简单和经济。 2.应用范围: 32位嵌入式开发CPU评估,学习,直接用于产品开发的嵌入板 嵌入式开发培训教学试验设备 嵌入式操作系统应用评估 3.AT91系列微控制器简介: AT91系列微控制器是是基于ARM7TDMI的16/32位微控制器,使用ATMEL公司的高密度 CMOS技术,通过在一个单片上集成了ARM7TDMI和大量的Flash程序存储器、片内SRAM以 及各种外围功能模块,使其成为强有力的微控制器,为许多需要加强运算的嵌入式应 用提供了高度的灵活性和高性价比的解决方案。 [主要硬件资源] 1.CPU AT91M55800-33AIARM7TDMI33MHz 2.Flash ROM 16 Mbit 的16bit Flash 3.SRAM 2Mbit 的 SRAM 4.2个异步串口,可以用ANGEL进行调试,用户也可扩展GSM/GPRS等应用模块 5.8个红色高亮LED 6.四个可自定义按键、一个复位按键、一个睡眠唤醒按键 7.RTC时钟及电池 8.IIC接口存储器(用户可根据需要选择大小. 9.SPI接口存储器(用户可根据需要选择大小. 10. 8路10位AD输入 11. 2路10位DA输出 12. LCD接口,支持8位数据总线的液晶模块(如带SEED1335控制器的LCD模块. 13. 20PIN 标准JTAG 接口 14. AT91M55800所有管脚引出 [配套程序等资料] 1.直通RS232串口线 1根用于ANGEL调试或PC和ARM主板之通讯 2.JTAG仿真器 1个支持IAR和SDT 3.并口延长线 1根用于连接JTAG仿真器 3.20芯排线 1个用于连接JTAG小板和ARM主板 4.5V/1A直流电源 1个用于ARM开发板供电 5.使用说明光盘1张 [其他赠送软件和资料] 1.AT91系列ARM7TDMI芯片开发程序包 ADS/SDT版 2.AT91系列ARM7TDMI芯片开发程序包 IAR版 3.开发板原理图 4.板上所有芯片数据手册 5.应用笔记、编程指南和ARM开发教程........等 ☆☆☆☆☆☆☆☆☆☆☆☆☆☆☆☆☆☆☆☆☆☆☆☆☆☆☆☆☆☆☆☆☆☆☆☆☆ [产品价格] ◆USB2.0+DSP+CPLD+8051超值学习板 个人:1200 元人民币(不含税,免邮费); 企业:1600 元人民币(不含税,免邮费); ◆AT9155800 ARM 开发套件 个人:480 元人民币(不含税,免邮费); 企业:680 元人民币(不含税,免邮费); 以上需要发票另收10%税金。 [购买方式] (1)外地客户特快专递免费送货上门; (2)北京客户专业速递免费送货上门。 [联系方式] Email: 咨询 USB2.0+DSP+CPLD+8051超值学习板 请联系: studykit@vip.sina.com(首选)或 dsp_usb@163.com (次之) 您如果与我们联系,没有回音,请改用另外一个邮箱,以免耽误您的联系。 ---------------------------------------------------------------------- 咨询 AT9155800 ARM 开发套件 请联系: arm@51usb.com 价格咨询和技术支持请尽量采用E_Mail; 电话:需要电话沟通时告知。 ☆☆☆☆☆☆☆☆☆☆☆☆☆☆☆☆☆☆☆☆☆☆☆☆☆☆☆☆☆☆☆☆☆☆☆☆☆ 我们在北京,在南京设有办事处,如果您觉得有必要,您(或您的北京朋友),可以 见面看看实际运行效果。满意后再购买,这样比较稳妥。免去网络直接仅凭广告购物 的担心、风险以及纠缠烦恼。 [其他产品] 1、 税控加油机全套技术,可以多种形式合作。已通过国家防爆鉴定、税控功能鉴 定、样机型式鉴定,正是生产已逾5000台,成熟稳定。 2、 以下各种转接头,大量供应,价格绝对低廉: (1)232/485 (2)232/CAN (3)232/USB (4)232/TCP/IP 3、 各种数字量、模拟量采集板,可根据用户需求定制; 4、 高速信号采集板。 注: 本公司(北京移软未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可以承接相关设计,在最短的时间内为您 量身定做:以此为核心 或 基础母板的其他产品,或其他全新产品或样机。 欢迎访问本公司网站:http://studykit.yeah.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