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选择嵌入式系统?

楼主(2004-02-17):
在工控领域,PC104似乎使用的很多,但我觉得好像很多场合根本用不了那么多功能,为什么还要用PC104呢?而且性能也没那么稳定,价格又高。单片机?又太简单点了,带个液晶屏都费劲。那么两者之间,嵌入式系统就有市场了。不过现在好像没有听说什么人在大规模的使用嵌入式系统作工控,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服务不好?开发困难?还是不稳定?很想和各位探讨一下,大家能否发表一下自己的意见?

网友A:
因为是量的问题,PC/104是通用平台,量大,其实功能在很多场合是多余了,但是成本其实没有增加,比如现在386,486的芯片,一片芯片就包括了所有的功能。

楼主:
嵌入式芯片也有很多功能啊,现在的芯片A/D,I/O,PWM,232,CAN,USB借口很齐全。我考虑是不是因为在PC/104下开发简单呢?嵌入式系统如果提供足够多的API函数库是不是也会有同样的开发效果啊。成本方面,嵌入式主板会比PC/104便宜吧。

网友B:
我觉得有道理 现在的ARM板完全可取代PC104、386、486甚至更高 成本当然比X86便宜很多 性能也很稳定,最主要的是功耗非常低! 现在ARM10可以达到700MHz了,ARM11... 接口非常丰富

网友C(2008-07-22):
ARM好,用的多,技术上入门快,懂的人也多,成本也低。

网友D:
ARM用的真多吗?

ARM用在消费电子领域还可以,但是在工控领域好象很少很少,ARM抄做的成分太重,中国人是被人欺骗了,原因就在于中国人自己没有芯片.在网上抄做的沸沸扬扬,可是实际上使用ARM做成型产品的并不多.现在很多院校都开始抵制ARM,这么多年的经验逐渐是国人认识到了ARM的虚假.

嵌入式与单片机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吗?我不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