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R、S接~380V?行吗?

楼主(2004-02-17):
安川变频器606pc3 ,面板显示正常,T端子不接线,R、S接~380V,为何空载输出时,仅有一组(而且为AC档量1000v/DC档量500V,为何?另一组没有,是模块坏(7MBR25NF120),请问各位师傅;如何测量?面板显示正常,何处有其内部资料下载?

网友A(2004-01-14):
具我了解的安川的交流输入无任何检测和取样,那么你测试的时候,二相389V无论接R、S或S、T或R、T,对变频器是没有任何影响的;你说的空载一组,另一组我不太明白,应该是三相啊,按照我的理解,应该是三组啊,最基本的检测是三相交流平衡,三相无直流分量(稍微抖动),模块的好坏就是按照逆变的基本原理测量半导体特性是否正常;内部资料好象比较难找,说明书吗可以找一找

网友B:
可能驱动电路坏

楼主:
展翅的朋友;你好: 谢谢你的帮助 三相输出时,(1)V和U二端输出有直流分量约500V,交流大于1000V,(2)U和W二相无输出,(3)一开机面板显示,F---0.2,drive灯亮,FWD及REV灯不亮.(4)模块的管脚分布如何样的? 急需安川变频器varispeed 606PC3的操作手册,请求施以援手,无限感激。请留下贵公司的电话.

网友A:
明天下午回答你,明天上午要出去调试!抱歉

网友A:
你说了V和U,U和W的情况,那么V和W呢,从你的现象来看,我估计逆变模块或驱动已经有故障了,不好意思,我只有616G3和616G5的说明书,606没有,我的电话是0551-3245254

楼主:
V和W也没有输出,逆变模块管脚很多(7MBR25NF120),相互的管脚分布图?数值是多少呢?

楼主:
搞错了,不是“7MBR25NF120”,是7MBR15NF120

网友B:
这类情况模块都是好的,往往是驱动坏!!!

网友A:
在我认为汉方说的基本正确,不排除特殊情况,因为已经放假,没有办法告诉你准确的情况,说个大概吧,模块管脚判断如下,有叁个脚直接和端子UVW联接,那是逆变输出,还有几个比较粗的管脚有直流正和负,还有制动单元B,细的管脚是驱动,主回路测量是二极管特性,驱动管脚测量的的数值应该是无穷大,估计还有一个检测,数值不确定

网友C:
这里有安川变频器varispeed 606PC3的操作手册: http://www.yaskawa.com.br/arquivos/VS-606PC3/BTOP-S606-3A_PC3.pdf

网友D(2004-02-14):
如果你的变频器的正常的话,这样接法应该是可以的,因为我们也正常这样接的.

网友E:
PC923坏,详细咨询013575315985

网友F:
PC923坏 将6个光耦全部换掉即可

网友G(2006-12-13):
   我处现有安川变频器Varispeed 616G3一个,他的频率是50HZ 460V,要调整到50HZ 380V,急须他的操作手册和调较参数,请求施以援手,无尽感激。谢谢!

            东莞高达装订设备维修部张先生
            E-mail:codar@pub.dgnet.gd.cn
                        Tel:0769-83187552

网友H:
沈阳修变频器 024-23921689 WWW.CSHIDA.COM

网友I:
接RS是不会有显示的,怎么会工作正常了

网友J(2007-05-26):
     我公司有一台Varispeed(606pc3)变频器.在正常开机停车后,显示(OU).再想起动,就不能再启动了.必需关掉电源后,在将电源合上.又能正常运行.反复如此.因为没有这方面的资料.没能排除故障.敬请高手帮忙,先谢谢了!!.敬候佳音. 我的邮箱:(jiangxliu@163.com).                                                    致!                      礼 !                                    2007年5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