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 主要参数确定

楼主(2004-02-17):
哪位朋友做过变频器设计,咨询一下,变频器主要器件参数的确定 整流管,电压/电流 选取原则 滤波电容 电压/容量 选取原则 IGBT 选取原则

网友A:
没做过,不过整流桥、IGBT220V用600V,380V用1200V。电流也是放大2倍左右,可能是考虑安全系数问题。 滤波电容电压值一般取450*2,容量选取以纹波系数确定。 以上也不知对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