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4-02-17):
PC和PLC之间读写程序,是不是先要设置如波特率、停止位、奇偶校验位等一些参数?

网友A:
一般只要设置通讯端口如:COM1 编完程序转换一下就可以传输到PLC了

楼主:
谢谢!那是不是在传输数据时,才需设置这些参数?如果是传输数据的话,用PLC的422编程口可以吗?还是必须用转换模块(如FX—232BD)。